25Q21BT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7-11-09):
ZOTAC GTX970-4GD5显卡,供电都正常,不显,能听到电脑进系统的开机声音,想刷BIOS,但没有25Q21BT,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A:
25Q21BT容量是2Mb=256KB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容易找到同容量的.比如Pm25LD0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Q21BT容量是2Mb=256KB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容易找到同容量的.比如Pm25LD020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试。..........................................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有可能软件不识别

网友:
这个新式的BIOS芯片型号。 老的液晶上面的不知道是否能用喔。

网友B(2022-02-23):
我换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