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不加电 换桥OK

楼主(2017-11-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0的机器,来时不加电 待机0.01.拆机后测量 3V 5V待机都有。开关上3.3V也有 也可以拉低。EC 32脚是ON/OFF#  也有3.3V也可以拉低。从论坛下载了EC BIOS 跟桥的BIOS 刷了以后还是那样, 现在机器的状态是按开关后 电流表保持在0.01 电流不走。但是主板的指示灯还是可以亮的。  测量了一下。EC的9脚供电3.3V 正常  测了一下EC发出的EC_RSMRST#也在按开关后有3.3V,看来是桥那边的问题了。又去测量了一下。桥那边的供电。顺手测量了一下桥的晶振的电压。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现在EC可以发出信号 基本EC是没有问题的。。果断拿来一个新的HM55的桥换上。。机器就可以上电开机了。还算比较顺利的。。。

网友A:
不换32.7687KZ就直接换南桥,真是高手

网友:
楼主老手来的了,判断精准,属于秒杀

网友:
这种秒杀的故障,看起来就是爽

网友B:
这种的难道不测下晶振的波形嘛 在不行你好歹加焊一下南桥  我觉得没必要直接先换南桥

网友:
这种机器我碰到几片,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换桥也叫不上价格吧。这行难做啊!

网友:
不需要跟换HM55直接加焊就可以使用,虚焊啦。

网友:
一说干桥,就感觉有点高大上,没有BGA,表示很羡慕,逆害!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只能按着桥看行不行,要不行就风桥烤一下,知道是桥然后就和客户说没得救,桥芯片搞不了

网友:
55 65   0.3锡球太小 直球有压力。

网友:
待机条件都不查,厉害了我的哥,就服你这样的

网友C:
南桥待机只量了下晶振,而且不是用示波器,这样就决定换桥啦,好在杀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待机只量了下晶振,而且不是用示波器,这样就决定换桥啦,好在杀对了

未必杀对,风枪吹下晶振和桥有时可以开机,没坏情况下,你可以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 果敢,一言不合就干桥,有魄力

网友:
果断换桥,老司机就是6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把时序了解清楚后修机器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难道不测下晶振的波形嘛 在不行你好歹加焊一下南桥  我觉得没必要直接先换南桥

对。也许还能节省一个桥钱呢。我觉得,果断这个词不太好。有可能变成武断。

网友:
                加焊南桥就行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下子就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
就这样就判断是桥坏了,桥的待机等都没测,还好真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加焊一下也能好吧。我一般都是加焊。

网友:
楼主换桥能收多少钱  在我们这里这种老机器基本都没有人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桥怎么这么容易坏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我要是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 换桥成本大 回报少

网友:
这机器 其实不用换 从新织球 加焊应该也能好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以试着加焊一下桥。不行再换 说不定可以省下一个桥的钱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换PCH桥是要把所有型号都要对准吗???????

网友:
这个机器桥不好换,设配不好假焊要变形

网友:
不错不错高手出手就是牛。。。。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都懒得查直接换了   楼主真干脆利落。。  技术没得说 牛

网友:
能修好最重要.虽然有运气成份在里头

网友:
一般都是先测试一下晶振的波形,不能这个鲁莽的换桥

网友:
果断换桥 思路清晰确定方向准确 这样维修 没有什么返修的

网友:
感觉加焊下酒可以亮机啊......................................

网友:
这种的你可以先加焊一下,节约成本

网友:
不先加焊一下直接换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逻辑正确 向大神学习了 祝双十一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32.7687KZ就直接换南桥,真是高手
这种的难道不测下晶振的波形嘛 在不行你好歹加焊一下南桥 我觉得没必要直接先换南桥

网友:
额,看了楼上这么多的大佬的评论后,我感觉楼上说的对,楼主还是要多查些触发条件再动桥比较好,毕竟是换了不好是伤筋动骨的,哈哈

网友:
G460 这个机器 南桥确实爱坏啊

网友:
就怕动了 南桥 不稳定 反修麻烦~~~~~~~~~~~~~~~~~

网友:
楼主析、、我也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换过几次桥

网友:
好像遇到过,刷一下南桥就好了的

网友:
一般是先加焊 不行再换南桥 现很多客户电脑放那几个月都不开一次机 ,电脑就是这样放坏的 ,一般BGA加焊可好

网友:
加焊一下桥就可以了,不行了,再换

网友(2017-12-14):
如果是我的画,我会先烤一下。。。

网友:
换的话成本太高了,,不划算。。。

网友:
好像我加焊南桥也好了,也没有返修,主要是散热不佳造成的

网友:
直接代换桥,这种桥是不是可不可以用台式机的桥也可以代换

网友:
不用测试南桥的待机吗南桥短路了吗

网友:
迅维现在是不是都给精华 这很正常的故障也没啥精髓的

网友:
这机器桥爱坏

网友:
精华?没学到什么。。

网友:
果断干脆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之前换过两个没换好 就不敢换了

网友:
加焊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楼主这维修思路出名了 支持 大大的

网友:
你这个桥好换吗,这个桥容易变形,我是怕了这个板子

网友:
楼主,机器冷了以后还能开机吗??一上来就干桥。HM55虽然温度高点。

网友:
也许就是PCH里面的ACPI模块坏掉了在收到PWERBTN#后不发SLPS4#.........RSMRST#就是复位ACPI模块的

网友:
老司机一针见血啊

网友:
你好歹加焊一下南桥 我觉得没必要直接先换南桥

网友:
时序清楚 判断准确 只是南桥现在换得少了我们

网友:
直接更换桥。。。。

网友:
这款修到好多了 有触发动作但是不上电 基本上加焊就好

网友:
羡慕啊,想当初我的理论蛮可以了的,两年没怎么修机和修的全是没技术含量的,理论都忘光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我碰到过EC没有发出RSMRST#的信号给桥,直接刷EC的BIOS就有RSMRST#信号了,原来这个还需要EC读取程序配置GPIO功能。。。。

网友:
维修行业挣钱不容易,且修且珍惜

网友:
楼主老手来的了,判断精准,属于秒

网友:
接了一台和你一样问题的N4010,HM57的,不想换,太懒了!!!!!

网友:
判断精准,属于秒杀

网友:
行 不错!南桥一般短路才造成不开机 修好就很不错了

网友:
我感觉 虽然桥不贵 但是最好先加焊 然后实在不行 再换 也是省钱 省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时序了解清楚后修机器就比较容易了
问题是现在的新机都不知道怎么找图纸 怎么看时序头疼 越来越集成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我一般都是风枪吹吹看有变化没 啥时候能像你这么厉害就好了 秒杀呀

网友:
直接干桥,呵呵呵

网友:
楼主是有点浪费,一旦桥是好的就不用换了

网友:
上来就杀桥,好厉害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机器换桥风扇不狂转吧,有些换上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的桥 虚焊的比较多 楼主下次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不行再更换

网友:
老湿机6666......................................................

网友:
又是在哪个你懂的、、、、、、、、、、、、、、、、

网友:
换桥太直接了吧,万一不是桥坏

网友:
楼主厉害了,可以说是秒杀!!!!!

网友:
修机器不一定非得按套路走,只要能修好就行,多谢分享!

网友:
这运气真好,我都要确定好是桥的问题才去干桥,不然盲修有的时候能自己把自己绕进去

网友:
上次换过一次G460进水机是桥坏的。。。。。。

网友:
G460板子做的很厚,不易变形。。。

网友:
懂时序的老司机就是厉害。。。。

网友:
嗯嗯 维修思路清晰不走弯路 可以啊 大神级别了

网友:
应该是测过晶振的了,电压测过,测波形的话很多人没示波器,难道不修机了 ?

网友:
现在一遇到换桥的客户,一报价就没音讯了

网友:
高手很厉害。。直接判断,换桥搞定。。到底是换桥搞定,,还是焊桥搞定???不得知。。

网友:
果断换桥,老司机就是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
此机有这方面的通病,以前是加焊过有好的,有的只能是换桥,

网友:
风枪吹下桥,一般能亮吧,,,,

网友:
干的不错 不过加焊说不定会好。。。。。。。。

网友:
真羡慕你修笔记本的,好厉害,学习学习

网友:
牛批,现在在搞一台g470,马上把ECbios刷下,不行就干南桥了,上电到0.8不亮,显卡干过了

网友:
老司机 不说还桥不行主要是还桥成本高啊 还不如加焊一下试试呢不行在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