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B代换 可以用rt8120D代换

楼主(2017-11-09):
主板上的rt8120B坏了,而且此型号极容易坏,但是rt8120d却很容易找到。
论坛搜了一下 有人说不能代换,
但是我换过之后 完美亮机。
找不到芯片的朋友 可以试试
RT8120B可以用RT8120D代换
芯片

网友:
RT8120B、RT8120D、RT8120H三者反馈脚都是0.8V,可以代换
RT8120A、RT8120C、RT8120G三者反馈脚都是0.6V,可以代换
0.8V和0.6V的不能直接代换,要改反馈分压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大神点出代换的前提,是反馈脚的电压相同可换,不同不可换

网友:
这两种芯片确实可以互换,RT8120D好找一点

网友:
确实可以代换,试过很多机子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