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进水后的S6怎么拆

楼主(2017-11-09):
今天接个三星s6,进水的,没有任何反应,和客户报风险(这点很重要)客户同意,开拆。心惊肉跳的旅程开始了,首先是后壳,请看照片
  维修过程其实很简单,首先超声波清洗主板,烘干,电流表加电短路,目测有一个电容腐蚀了,万用表测量短路,拆掉就开机了。
手机钱好赚,修成这个B样也给钱。走时千恩万谢.(我心里很惭愧啊)  老铁们你们是怎么拆机的。怎么可以避免掉漆啊!请给小白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拆成这样,这机器也太难看了,,,用着也别扭

网友:
客户没打死你已经很客气了 上次后壳上一道划痕 愣是赔了一个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拆的?加热后用什么工具?

网友:
我猜想顾客是要里面资料。外观肯能对他不重要!事先一定要说好。

网友A:
拆过一个三星,没经验,把屏搞破了,邻居捡的,并进了水,拆前屏好,尾插明显有水,拆后,屏裂了,开机有声音。查一下屏的价格,要700左右吧,尴尬的,还了回去,邻居是个老人,不懂,要是遇到个纠结分子那我就,完了。汗,哈哈,干维修的应该和我一样,都讨厌接修三星手机。

网友B:
楼主良心未泯,好人呢!其实维修这行挣钱是技术钱,靠技术挣钱。但有些维修人员却迎合社会坑蒙拐骗的社会风气,坑顾客,所以影响了维修这行的信誉,所以顾客对大店或指定专修店信任,对一般店铺缺乏信任。这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所以还是诚信为本,诚信经营乃长久之策!坚决抵制靠坑蒙拐骗维修的为幌子的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过一个三星,没经验,把屏搞破了,邻居捡的,并进了水,拆前屏好,尾插明显有水,拆后,屏裂了,开机有声 ...

我说三星手机都跑我这里来了呢?原来。。。。。

网友C:
风枪150度以内吹后盖四周2分钟左右,不要离太近然后从中间开口子用吸盘吸住,用名片周围划一圈就可以轻松打开了不掉一点漆,中途加点酒精效果更佳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楼主技术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150度以内吹后盖四周2分钟左右,不要离太近然后从中间开口子用吸盘吸住,用名片周围划一圈就可以轻松打 ...

好的,谢谢!!有机会试一下。是不是水泡时间长了,就掉漆呢

网友:
没接触三星,等高手解答。看来下次遇到得小心了

网友:
这手机客户拿回去也不好意思再用吧

网友:
看见三星就矗,C6000弄个尾插还得拆屏,心惊肉跳

网友:
你这样还给顾客他认得出来是他自己的么...

网友:
掉漆好严重啊 进水腐蚀的不能看了

网友D:
问下楼主用什么烘干的,介绍下便宜点的烘干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用什么烘干的,介绍下便宜点的烘干设备。

bga返修台,烘干的。哈哈!!!!!!!!!!!!!

网友:
三星这几款机子就是容易掉漆,上次一个还没有拆就加热了一下就掉漆了,开始没有报风险结果还赔了个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返修台,烘干的。哈哈!!!!!!!!!!!!!

返修台怎么烘哦,发个图见识下撒。。。。

网友:
三星这几款类似的机子拆前都要和顾客大好招呼,后盖80%都有坏的。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我这也有个s6不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良心未泯,好人呢!其实维修这行挣钱是技术钱,靠技术挣钱。但有些维修人员却迎合社会坑蒙拐骗的社会风 ...

现在不是每个顾客都那么好说,他们如果看你很快就搞好了,比如说进水坏个小电容,你去掉它就好了, 这时很多顾客都会说,哦 原来是它坏了啊,我是不知道它坏了 不然我自己把它拆了也好了,你居然收我一百块?怎么这么坑,我上次在哪家哪家羞俩一下换了什么什么恶也是几十块,你拆个电容要100块???他们根本不觉得你的技术值钱

网友:
手机上的漆怎么都掉啦,真难看,看来还是得买国产手机。

网友:
这个三星后盖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基本10台有8台这个样子  三星屏幕着实是贵的离谱

网友F:
修三星你得细心 提前给客户打预防针 掉漆是家常便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三星你得细心 提前给客户打预防针 掉漆是家常便饭

好的师傅,弟子记下来。谢谢无私教诲!!!!

网友:
机器也太难看了,,,用着也别扭

网友:
叉,拆成功了诶,,我只记得我上次拆碎了,好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