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MP2550B维修请教!

楼主(2017-11-09):
开主开关,电源灯亮。二次开机无反应,检查触控面板无问题,怀疑高压电板故障,请教专业人士指导。

网友:
还是找当地理光吧,外面一般搞不定,没有配件,除非有旧机器。

网友:
就你说的这点信息别人怎么好判断问地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