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系统问题

楼主(2017-11-09):
电脑越用 越卡 很是烦躁有什么 办法 解决没有啊 大神们
电脑系统
电脑

网友:
加内存 装系统 加固态硬盘 就ok。。。。。。

网友:
加个固态!速度再慢也给你解决了

网友:
重装系统可解决部分烦恼

网友:
加装一个固态硬盘就好了

网友:
固态是最明显的提升,舍得花钱就换新机器喽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加固态就可以了!别的都没啥用!

网友:
直接换好点的固态!在加大点的内存!

网友:
换cpu 主板 内存 固态硬盘升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加件不行的话直接就换电脑 ,可以直接换三大件

网友:
个固态!速度再慢也给你解决了22222222

网友:
加内存 装系统 加固态硬盘 就ok。。。。。。 或者直接抱着它出门右转有个垃圾箱丢里面去!!!!!!!!

网友:
加装固态硬盘!!!!

网友:
重装系统 治标不治本 过段时间又会卡
老电脑的话就可以考虑换 或者硬件升级了

网友:
直接换新新电脑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系统用精简版,加装内存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舍得花钱就加内存换固态 保证钱到病除

网友:
加固态硬盘 装系统.................

网友:
电脑每次一软件安装,都会在c盘留下点什么,主意多清理垃圾,电脑卡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下有没有恶心的程序,卸载完了还在运行

网友:
装系统会好些!!!!!!!!!!!!!!!!!!!!!!!

网友:
换固态硬盘 加内存

网友:
看什么情况,配置好的话,可以加内存换固态。

网友:
安装固态硬盘就能解决卡的问题

网友:
新人是这样的坏事
弄个一键还原

网友:
换个固态就好了

网友:
按固态硬盘

网友:
除非特别老的电脑,保持好的使用习惯,常用360清理垃圾,不会的

网友:
只有加SSD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
使用习惯不好。打了补丁,肯定卡。。

网友:
换固态 肯定好用 电脑不要太老

网友:
加内存 装系统 加固态硬盘 就ok

网友:
我遇到一台电脑,配置比较低,加了固态硬盘,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