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不充电

楼主(2017-11-10):
[tabl

网友:
已收藏,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细心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故障现象,没有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故障现象,没有说明白

   昨晚修到12点多才修好,本想发个帖子,写到1点都没写完,干脆删贴不写,太晚休息了。直接删除又不干净,所以描述不清楚。
   过程很漫长,其实就是端R501一氧化,导致U8的7脚输出不稳定,还有U5的4脚AC_AND_CHG拆装电池输出无变化,最后找到C515和R546也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