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纸黑有字

楼主(2017-11-10):
第一次写帖子,文笔不好。写的不好请大家谅解。

hp1020打印机,打印出来纸黑有字。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分享出来。

我修过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是高压漏电引起的。在高压板上有3个35v47uf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学打印维修回来到现在,都不敢修。。。。

网友A:
那么电容有没有鼓起来呢   ......

网友:
楼主善于总结,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高压不够才导致底黑   其实打印机上就那几个东西不行就用排除法试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电容有没有鼓起来呢   ......

鼓了,从底下鼓的,不太好看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思路。。有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客户急用,就直接换板了,坏板又没有时间修。。。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好人有好报~

网友:
能修板子还是不错的,挣的钱更多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换板子 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应当是有个高压充电前级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的高压电压下降

网友:
以前都是换板子 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给充电掍充电的吧?漏电导致充电辊工作异常才出现纸有黑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