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10):
G475不开机维修,没技术的帖子,注意这机器,开机电流0.5几,示波器点BIOS第一脚开机波跳一下。电压都正常。这机器是COMS电池电压低了,与联想台式机L-A690的板子是一样的问题 电池电压低导致不开机。

网友:
有学习到了  一点  !!!!!!!!!!!!!!!!!!

网友:
这款南桥好像上面rtc电容也会漏电。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哇噻,这样都能发现。修得好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