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G插电池下的情况故障,望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11-10):
         手里接到个三星270E5G,板号BA41-02332A。         论坛无图纸,故障是,整机装电池的状态下,插适配器,开关灯闪七次,不触发,电流0.6-0.8。拔掉电池,单插电源适配器,待机0.005。能正常触发,但是会自动掉电自动上电一次然后亮机,亮机后发现时间和CMOS信息重置,后发现该机器主板上无CMOS电池的安装位置,所以该机器的CMOS应该是由电池的电压去转换。
         好的,亮机以后,进系统,我再次把电池装上,发现,电池可以进行充电与放电。开关机进行测试,发现此时无论是用适配器加电池还是电池单独开机,都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烤机进行测试,没有问题,第二天上班,发现又出现插上电池无法开机的故障了。继续拆开进行检测,好吧,拆开就得拆电池,拆电池就特么的好了,这咋修(╯—﹏—)╯(┷━━━┷,拆开状态下,把电池连接上,开机关机又是可以的。

        这种机器真心修的绝望了,最近的两台戴尔也是这样,裸板点,加电池点,怎么点都OK,整机测试怎么也OK,特么的客户一拿走就出事。

网友A:
直接给你客户 说电池 报废了。。 断开电池 放电管。。 给他接个小电池 给 RTC 供电 算卵。。

网友:
估计是不是 RTC电路 有问题哦。 要放电才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你客户 说电池 报废了。。 断开电池 放电管。。 给他接个小电池 给 RTC 供电 算卵。。

我也想接,没图纸,我也是醉了,接在哪是个问题。

网友:
从电池接口跑线看一下了,改一个小电池可行的,华硕的本本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你客户 说电池 报废了。。 断开电池 放电管。。 给他接个小电池 给 RTC 供电 算卵。。

只怕RTC电路加上电 了,就又开不了机了。问题都不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怕RTC电路加上电 了,就又开不了机了。问题都不在电池。

你说波,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去修。

网友:
就给客户说电池挂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呀            或者RTC 电路 ,晶体这类的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那样就gg了

网友:
RTC电路 故障 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