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2000维修

楼主(2017-11-1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v2000,开机屏不亮。客户说一年前进过水,自己吹干后可以正常使用,近期出现开机要按电源开关多次才能开机。昨天怎么按都不能开机了。报价,拆机。

待机正常。
仔细观察主板,有一些水渍地方进行清洗(联想芯片附近)
清洗完成后上电测量。3v.5v正常。 3vs只有2v.肯定不正常
检查后发现r152焊点有问题。取下电阻发现铜皮脱落。
处理一下再焊上电阻。 测量电压3v正常。
再上电测试,亮屏。
装机。通电烧机。
OK搞定。

网友:
联想小新,新款机器,我也修过一个V1000,也是进水

网友:
心细  胆大  有实力  这是维修人员的标配

网友:
进水机  要留意腐蚀点  学习了!!!!!!!!!!!!!!!!

网友:
今天搞得进水机就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是今天搞得进水机没有修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