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频繁蓝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10):
电脑频繁蓝屏怎么解决?

网友:
笔记本蓝屏一般是过热的多,特别是老笔记本蓝屏90%都是散热不行导致的。比如用一段时间后感觉变卡/蓝屏/自动关机/重启等等。第二种可能是硬件坏道,可以用软件检测。第三种可能是系统出问题。具体的解决方法可以看下:

电脑蓝屏出现的原因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题主看看哪种的跟你的情况比较符合呢?新电脑:内存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先排除看是不是它的原因。   老电脑:主板或者显卡可能性最大。

问:电脑自动更新系统后蓝屏,开不了机怎么办。
原因:由于国内使用的系统大部分都是软件激活,95%以上都不是微软官方购买的正版系统,所以微软给系统的自动更新是不能用的。解决方案: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或者还原系统。重装或者还原后一定要记得把自动更新关掉。点击加入二群【组装电脑配置交流群】验证:新浪

问:电脑开机就蓝屏,前一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开机就开不了了。
原因:内存条松动或者进灰。解决方案:断电,拿下内存条,用橡皮擦干净金手指部位,安装回去,开机。
问:电脑能刚刚进去系统就蓝屏了/进去系统用着就蓝屏了原因(1):系统问题,或者软件冲突。
解决方案:先想下最近有没有删除系统文件,卸载或者安装什么程序。
有删除系统文件,找个想同系统的把删除的文件拷回去。
卸载程序后蓝屏的,需要把卸载的程序再安装回去。
安装程序或者软件后蓝屏的,把安装的程序卸载掉,找到根目录删除干净。
原因(2):排除原因1里的情况,可能就是中病毒了。解决方案:像是能把系统弄瘫痪的这种病毒,重装系统不定能能够解决问题的。需要把硬件全盘格式化,然后再重装系统。

问:电脑玩游戏/看电影不定时蓝屏。
原因:排除以上几种原因,那就是硬件问题了。1.温度过高。2.质量问题。解决方案:1.温度过高。注意清灰散热。检查散热器有没有正常工作,能不能正常导热。2.质量问题。CPU/内存/主板/显卡都是有可能的。需要替换法挨个排除

网友:
我碰到过蓝屏  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  还没有碰到特殊的  但是笔记本要是板载内存就麻烦了  况且我真的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