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公司为什么采用Face ID 而不用虹膜识别等别的解锁技术?

楼主(2017-11-10):
之前三星 S8 的虹膜识别好像被爆出会伤眼……可能 Apple 也是为了保护用户的眼睛吧。另一个,虹膜识别的体验根本比不上面部识别,虹膜识别还要专门去看屏幕上指定的位置。

网友:
我从几个角度说起吧,1.既然虹膜识别有可能会被破解,那么苹果就不可能使用虹膜去解锁,而且戴上眼镜或者眼睛小光线复杂的情况下,虹膜识别率会大幅下降。2,苹果的Face ID从6年前就已经开始研发了,FaceID并不是屏下指纹的妥协,苹果想的是,要手机解锁,那不如让它变得有智慧,直接让手机来认识你,苹果认为这是解锁的终极方式,3.Face ID是3D识别,加上布局已久的AR技术,Face ID必然会给AR带来更多的惊喜。综上

网友:
因为faceid不是光用来解锁用的,解锁只是它的功能之一,而且我个人认为,faceid用来解锁只是屏下指纹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的备选方案。

Faceid真正亮眼的地方在于animoji,这个让人看到了未来人机交互的发展方向,机器可以识别你的表情,你的情绪,这才是苹果想走的路,也就是为什么那个被吐槽的刘海会出现在iPhoneX上。

个人认为,未来的手机应该是faceid加上屏下指纹都有。至于虹膜,我觉得那也只是三星的备选方案,目前的流言都表示明年的三星旗舰可能会搭载屏下指纹了,拭目以待吧。

网友:
你以为iPhone X的face ID只是识别脸部吗?

网友:
其实安全性都是相对的,就像目前最安全的指纹解锁,一样可以切手指头,甚至不用切,抓着手指按一下就行,人被控制,什么解锁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普通用户来说哪种最简单方便哪种最好,至于厂家就是选择问题了

网友:
谢邀,当然是一个一个来定义啊,指纹,面部,后面才是虹膜,

网友:
第一,虹膜识别已经被三星用烂了,苹果想标新立异,这样更有逼格。第二,faceID 面部采用的红外采集技术更准确,试用体验更好。第三,面部识别搭配生物智能芯片又可以吹一波。嗯,苹果又领先一步。说这么多8388,64G绝对超值,什么?视频录制支持4K 内存不够用?9688上256啊。
MMP,苹果公司为什么采用Face ID 而不用虹膜识别?你心里没点B数?我还想问为什么这几年都变卖内存的了,还我128.
你去问库克那个死基佬啊,我哪知道!哼╭(╯^╰)╮
手持4年面板一样的和IPHONE8P后面大致一样的IPHONE7P路过

网友:
虹膜识别是生物识别 安全性第一梯队的解锁方式 每个人的虹膜都不一样 且要是"活体" 各大银行都用虹膜识别就可见一斑 质疑虹膜识别安全性的 可以认真查阅 绝对不是可以轻易破解的 "中东女人"基本上就漏个眼睛 感觉表情什么的 完全是Face ID硬凑的 增加成本不说 供应链还难产 实在不理解 苹果公司为什么不采用技术相对更完善 更安全的解锁技术 如有错误 请指正 有回答说某厂家的虹膜解锁被隐形眼镜轻松破解了 下面我会贴图

网友:
哼(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网友:
最安全的是有前提的,就算指纹也是有安全,次安全~例如touchID目前只能通过假指纹来破解,安卓某些机型只是安装一个恶意App就能破解,网上搜索,最先使用虹膜识别的某厂,据说用照片,隐形眼镜,纸片就破解了~所以,虹膜识别就算真的是最安全(尚未考证),那是在控制变量法的情况下测定的,而小型移动设备是否能达到同样的安全度,就尚不知道了,所以,苹果肯定是认为在这条件下,最安全是这种方案了。
另一个就是,faceID不仅仅是代替touchID还承载了前置摄像头人像模式,还有那个新的面部表情(忘了英文怎么打了)等等新功能,下一年的wwdc估计会针对faceID解锁更多新技能~
而虹膜识别,估计就没那么好玩,可能它只能是touchID的代替品,而而非进阶品

网友:
试过闭眼睛是解锁不了的,所以face id应该也包含了瞳孔识别再内吧

网友:
sad所大撒多撒多所大撒多所大所大撒多撒多所大撒多撒多撒sad大所撒

网友:
最安全的是有前提的,就算指纹也是有安全,次安全~例如touchID目前只能通过假指纹来pojie,安卓某些机型只是安装一个恶意App就能pojie,网上搜索,最先使用虹膜识别的某厂,据说用照片,隐形眼镜,纸片就pojie了~所以,虹膜识别就算真的是最安全(尚未考证),那是在控制变量法的情况下测定的,而小型移动设备是否能达到同样的安全度,就尚不知道了,所以,苹果肯定是认为在这条件下,最安全是这种方案了。
另一个就是,faceID不仅仅是代替touchID还承载了前置摄像头人像模式,还有那个新的面部表情(忘了英文怎么打了)等等新功能,下一年的wwdc估计会针对faceID解锁更多新技能~
而虹膜识别,估计就没那么好玩,可能它只能是touchID的代替品,而而非进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