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7-11-10):
PQ8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相反输入保护,,好吧,有点高端

网友:
类似一个保护电路吧  正常不应该导通

网友:
baohui保护作用,有好多主板都 偷工减料 没做这个电路而已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 24V  没有   是不是隔离保护没过

网友:
保护电路  如果前面短路有可能这个管子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 24V  没有   是不是隔离保护没过

对啊,,,是充电芯片坏了吧???,已经定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 24V  没有   是不是隔离保护没过

在线等哦~~~芯片VCC、ACDET正常, 24V只有6V左右,,

网友:
这个保护电路一般的图纸很少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