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 ID 是如何实现的?需要哪些技术配合?

楼主(2017-11-10):
不懂技术  说下对face id的感受
S8用户表示看了现场的解锁速度跟自己日常S8使用速度差不太多 大概有快30% 发布会的光线可能不均匀所以第一次没打到脸上造成翻车了吧
光线充足的时候s8也是可以几乎秒开的 所以我想对iPhoneX的考验应该是在于弱光状态下的解锁表现以及人脸解锁的角度  毕竟手机总有没正对脸的时候
看传感器介绍页面有个 flood illuminator在中间偏左的位置 不知道这个对于弱光解锁有没有帮助

最后 S8仍旧是我觉得当下全世界最棒的全面屏手机
苹果从领先时代到被人领先 确实是某种方面的退步了呀
现在手机真是越来越炫酷好用了
肾也越来越不够了呀···

网友:
苹果新品发布后:“老公抬一下头”,“嗯???干嘛啊”,“(叮咚)您尾号8***完成人民币交易-1328.00人民币余额0”。

网友:
如何实现的不知道,可能需要自动驾驶技术配合。
夜间开车时来电,本来顺手解锁通话,现在要0.5秒看屏,时速60公里的车,0.5秒跑出去10米。
特斯拉表示这大大促进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推广

网友:
我突然明白了 如果你是iPhone老用户 那就意味着 你的账户 对应着你的指纹 然后现在还有你的脸 可以 这波很强势

网友:
好多年前的kinect1,那家对应的技术公司后来被苹果收购。后期出过一个iPad的3d扫描外设。所以,之前有人发文说苹果要出3d摄像头的手机时,居然说是tof。搞不好是tof摄像头厂家的阴谋。

哈哈,其实我也是做tof的3d摄像头的。

好像答非所问了。

网友:
这种3D mesh的采集方式其实现在很成熟了,但苹果能把它做到这么小这么实时真是不得不服
简单说就是给你脸上打个texture然后双目分析出深度,如果他们用face mesh geometry来训练的话,脸上长痘或者容易被揍的同学最好不要买了
至于animoji就很简单了,face landmark找好后做个alignment就可以,但是它实时做得真好,再跪一次
直观感受就是,组里postdoc要被苹果挖了啊啊

网友:
个人猜测,face id核心流程:

a.录入:红外三维扫描人脸->建模->AI学习并推演脸部模型骨架->推演骨架在各种肌肉运动下人脸模型变化并保存至神经元网络

b.解锁:红外三维扫描人脸->神经元网络内快速匹配人脸

以苹果一贯作风,内部测试时,肯定会模拟各种苛刻场景去刁难face id,比如:双胞胎问题、脸部遮挡问题、脸部仿制问题等等。
face id作为iPhone X最为核心的功能,肯定与目前市面上其他人脸识别产品会有所不同。

网友:
其实,苹果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布局face id 这种R大招,指纹识别只是一个过渡 的Q技能而已。Face id 将开启未来科技10年的大门。
刚好就在乔布斯推出最后一支iPhone 4时代,七年前就开始已经着手再进行布局与开发AR,也许前苹果CEO乔布斯也有参与其中,苹果历经了七年开发?后,终于开创iPhone新世纪的产品才正式上市。请看下列苹果公司的布局历程:

  • 2010年:苹果收购瑞典脸部辨识技术公司Polar Rose。
  • 2013年:苹果收购掌握领先业界数年3D演算法技术公司Primesense,这间公司曾经推出全世界最小3D传感器晶片Capri,自然光干扰的抗力前代产品的20倍,还可在外面日照下正常工作,可运用在手机、平版、电视、机器人等各装置上。
  • 2014年:招聘AR与VR工程师,协助发展下一代产品。
  • 2015年:苹果收购一家专注动态捕捉公司FaceShift,曾经替好莱坞《星际大战:原力觉醒》电影中负责非人类智能生物做动作捕捉。
  • 2015年:苹果收购德国扩增实境技术公司Metaio,拿取171项与AR专利。
  • 2015年:获得了一项配合iPhone头带型显示器装置专利(后续应该可看见此产品)。
iphone X 的刘海中的秘密
iPhone X屏幕顶端塞入有人称刘海造型, 设计面容识别的各种传感器就藏在这个刘海中。根据苹果的尿性,指纹识别应该会彻底放弃,而且不会卷土重来了。
当然,这就像是iPhone 7上去除3.5mm耳机孔的那种感觉,原本已经习惯使用指纹辨识功能,现在又突然没有了,要求你改变,短时间可能会让人不适应,但往后发展趋势来看,脸部辨识技术将会是变成苹果设备的主要辨识技术,预测后续Mac电脑上也都会导入脸部识别解锁,也将会有更多智慧型手机开始模仿加入,脸部辨识安全度比起Touch ID指纹辨识来的更安全,毕竟现在机场出入境、考勤、金融安全都已经使用脸部辨识来建立资料。

Face ID 安全吗?
Face ID采用脸部辨识技术,这次苹果为了防止过去Windows Hello的脸部辨识系统被石糕模型破解,也先找来了好莱坞特效特制真人面具团队合作测试,确保Face ID无法在高拟真人脸下也能被破解。

苹果自称这技术比起Touch ID还更加安全,且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机率有可能被长的相同的人破解,比起指纹识别只有五万分之一,韩国人怎么办?韩国人在整型上非常强大,在我们肉眼看起来她们都长的很像,但实际每个人脸骨形状是不同,设备是采用不可见光测绘点打在脸上,就会导致生物识别形状完全不同。权利的游戏中Arya Stark 无面人也无法逃脱Face ID的检测。

如果设备被偷走,小偷如想要解锁,就只能直接跑到你的面前,开启前置镜头拍摄,否则这根本也是无法被破解。
Face ID脸部解锁可以:

  • 可运用在解锁、iTunes支付、App Store支付、Apple Pay认证及第三方APP上。
  • Face ID设定时,会强制设定密码锁,防止脸部识别失败用(并不是只有Face ID脸部识别功能)。
  • 加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演算法,苹果有与好莱坞特效团队共同合作,训练设备会自动学习分辨如人有微小变化,像是长胡子、戴眼镜、戴帽子、换发型等依旧可还是会判别是同个人。
  • 韩国人同样可使用Face ID功能,不会因肉眼看起来相同,就会导致这功能都能够让每个韩国人解锁,这是透过不可见红外线3D扫描辨识,因每个人脸骨不同。
  • 不需拿太高,低角度眼睛直视萤幕也可以轻松解锁。
  • 就算戴上有颜色的透明眼镜,大多数这类眼镜都可以被红外线扫描到眼睛,依旧可用。
  • 当Safari如有保存过网站的帐号与密码,可藉由Face ID自动输入。
  • 结合通讯社交等APP内制作Animoji动态表情。
  • 在光线不佳的地方,也是可以透过不可见的红外线进行扫描。
  • 视障人士(眼睛可睁开)也是可以搭配VoiceOver使用Face ID。
  • 脸部解锁失败也可选择透过密码来解锁。
Face ID脸部限制

  • 只能支援iPhone X以上设备。
  • 解锁前一定要先唤醒屏幕。
  • 眼睛必须睁开状态,眼睛闭起来是无法认证(想趁另一半睡着偷解锁,这方法是不可行)。
  • 戴透明眼镜、有色镜框或太阳眼镜可通过认证,但戴黑墨镜或完全看不见眼睛的眼镜就无法顺利认证。
  • 使用照片或3D面具也无法骗过认证(苹果有与好莱坞特制真人面具测试过)。
  • 一次仅能够记录一个脸型。
什么时候要输入密码?这与指纹辨识Touch ID功能相同

  • 手机重新开机时
  • 手机超过48小时都没有解锁过
  • 5次失败时
  • 脸部辨识在4小时内未解锁过手机
  • 手机收到远端锁定状态
  • 设定脸部辨识Face ID时
Face ID脸部辨识记录脸部流程是如何实现
依照发表会上的投影片标示在刘海内藏了不少东西,比起之前流出的还更多东西。(由左而右说明)

  • Infrared camera 红外线摄影机
  • Flood illuminator 泛光(红外线)照明模组
  • Proximity sensor 近距离传感器
  • Ambient light sensor光度感应器
  • Speaker 喇叭
  • Microphome 麦克风
  • Front camera 前置TrueDepth相机镜头
  • Dot projector 绘制点投射器

刘海内的传感器

  • 启动前置TrueDepth相机镜头,会启用透过Ambient light sensor(光度感应器)侦测周围环境亮度是否足够,不足就会启动Flood illuminator泛光(红外线)照明模组。
  • 接下来Dot projector (点阵投影器)将3万个不可见光测绘点投射在脸部上,并透过Proximity sensor (近距离传感器)来测量深度,由于绘点非常的密集,所以从脸部上可获得的资讯也会相当多。
  • 最后由Infrared camera (红外线摄影机)来接收读取这接光点,直接组成红外线影像,并直接传送存放于A11 Bionic晶片内的Secure Enclave安全模块。
  • 下次要进行解锁时,就会读取影像再透过Secure Enclave安全模块进行比对。
很多人认为苹果会在2018年重新加入指纹识别,这种想法根本无法理解苹果未来布局,Face ID只是整个苹果AI体系的一个前站,而指纹识别仅仅是一个过渡的方案。不带任何AI和未来属性,丢弃是必然。
来源专栏:物联网安全

网友:
脸部识别技术,缩小版的kinect就行。就是投射出很密的红外小圆圈,然后扫描圆圈的位置和大小确定形状和深度。
活体检测方面,人的面部随时都存在细微的眼动和肌肉无意识抽动,持续一段时间检测到这些微小动作,就能确定是否活体。

网友:
红外结构光 + 3d mesh registration + deep learning

网友:
回想一下初代 Kinect。

网友:
这个线索从前额的Sensor阵列上找:

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主要参与的部件是Dot Projector和IR Camera, Flood Illuminator应该是提供均匀的背景光照用。
实现的原理就是Structure Light Scanner。
规律的图形花纹打在一个有深度区别的变面上,呈现出来的花纹,从一个与光源位置不同的地方看过去,会因为深度的变化呈现各种扭曲。所以整体的过程就是Dot Projector发出几万个光电打在目标面上,散射光点的平面投影被IR Camera记录下来。大家知道在建立FaceID的时候需要转动面部,更换各种角度,所以各种不同角度的、扭曲过的点阵经过对比和处理, 就可以还原出面部的深度信息。考虑到人脸的线度约20cm, 30000个点对应的每行点数约为200个,那么点阵的信息量应该在1/mm左右,也就是说小到1mm的立体特征都可以被重建 (如果整个过程工作正常的话)。

但是有几个值得讨论的地方:

  • 这个方法即使可以很准确地重建3维信息,也只是几何信息。而我们熟悉的”面部特征"通常更应改包括各种面部五官颜色、亮度、甚至质感的变化,似乎无法被这样被记录。IR Camera只有单通道的颜色,意味着最多记录所有点的位置+明暗。然而IR的明暗信息跟可见光可以很不相同,比如通常我们认为唇部相比脸部 颜色更暗,但可能反射的红外信号并没有显著差别。另外这种明暗只能在阵列内比较,而无法绝对的确定颜色明暗(单色+不确定的环境照度),那么想必是无法区分黑黄白肤色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FaceID同时要采集普通前置摄像头的信息, 综合深度信息一起处理呢?当然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算法上会复杂很多,不确定实施处理负载比只有深度信息多多少,有可能多1倍,也有可能多20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极暗光下普通摄像头是无法参与FaceID的。
  • 关于眼镜。Apple官方说戴眼镜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是基于IR投射的点阵得到的深度信息的话,由于眼镜本身的折射效果,照射到眼部附近的光点的位置会出现偏差,并且也有几率由于眼镜表面的镜面反射,IR摄像机在眼镜这部分直接收集到了整个Projector的镜面像。如果是墨镜的话,由于透过墨镜打到眼部的光点亮度将会相对直接照射到面部的大大减弱,IR Camera很有可能无法有效收集到这部分点信息。 所有这些情况会导致眼部周围的信息收集误差严重增加。至于处理方式,可以增加这部分区域的不匹配容忍度,或者在检测到有眼镜出现时,索性全部忽略严重不匹配的区域。
    有意思的是,被人诟病的普通2D面部识别,不会太受到普通眼镜的影响,因为透过眼镜照样是 可以收集到有轻微偏移或缩放的眼睛的完整2D图像来进行比对的
  • 通过复制完美的人皮面具来骗过TouchID的可能性。如果只是记录3D几何信息的话,那么一个完美的面具,既然已经完美复制了所有几何特征,那么骗过TouchID应该不成问题。Apple拿什么手段来应付这种情况呢。考虑到2.提到的问题,有没有可能FaceID实际上是面部3D信息(除眼睛区域)+眼部2D图像/虹膜识别 一起实现的呢?因为发布会中似乎有提到”需要注视手机”才会激活FaceID,这是一个典型的虹膜识别的特性。

网友:
看看2015年的Windows Hello,就懂了嘛。Making Windows 10 More Personal and More Secure with Windows Hello

要API?有啊,去年Cognitive services就有Face API。Face API - Facial Recognition | Microsoft Azure

有人问遮挡怎么办,这里说一个2009年的paper。Robust Face Recognition via Sparse Representation http://yima.csl.illinois.edu/psfile/PAMI-Face.pdf

(a)和(b)那样的图都能了,怕啥。

网友:
先贴个13年新闻
报道称苹果接近收购 3D 传感器生产商 PrimeSense,价格达 3.45 亿美元 | TechCrunch 中文版
第一次玩PrimeSense,这货长这样

再看看 iPhoneX 的额头

显然 iPhoneX 用的就是PrimeSense的结构光深度重建方案(Depth),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进化变得更小了,方案也有改变。
和普通的彩色RGB不同,深度摄像头输出的是RGBD图像,多了一个深度通道,深度图像看起来是这样的。

由深度图像可以得到点云(PointCloud),进而得到网格(mesh),
效果大概就像这样

这个方案显然是和常见的二维图片面部识别有明显区别
微软的 Windows Hello 用 Intel RealSense 传感器拿到的也是立体数据,可以说这两种是类似方案。
@叛逆者 答案提到的那个方案虽然也在用于Windows Hello,但是不是一个方案。

  • 3D 重建后的人脸,比 2D人脸多了很多信息,识别显然会更准确。
  • 由于结构光的特性,每一帧数据都能重建出完整的 3D 模型,速度也非常快,才能适应像手机解锁这样的应用。
  • 结构光方案因为自带光源,所以天黑的时候也能用。

网友:
不靠谱猜测,猜对了走运,猜错了不负责。
看起来用到了红外摄像头和高精度的距离感应协同工作,对面部进行三维的采样。因为有红外的关系,所以那些说人皮面具的可以洗洗睡了,没法模拟红外特征。因为有距离感应的关系,那些拿照片的也去睡吧。睡觉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女朋友拿你手机对着你解锁,因为需要你的眼睛看着屏幕区域。至于那些说整容了怎么办的,手破皮了 touch ID 不一样废了?老老实实输密码吧。
这个高精度的距离传感器负责对面部三维建模。红外传感器就比较单纯了,负责检查你是不是个活人,不是面具或者雕塑之类的。建模完成后的事情就和指纹识别的原理差不多了,只是计算量大很多也更复杂而已。
因为这里面只有红外传感器和距离传感器,所以化不化妆,脸上有没有灰灰应该不会影响识别。但是,如果你被女朋友打了脸,脸红了,再想解锁,可能会有问题。
谁试试?

网友:
作者:子不语Rex
原文:iPhone X 用刷脸的 Face ID 取代了指纹,睡觉时真的会被解锁吗?

今天发布的 iPhone X 取消了指纹解锁 Touch ID,而带来了全新的 Face ID。没错,在 iPhone X 上,只需要刷脸,你就可以解锁手机、购买应用、支付 Apple Pay 了。
苹果敢将 Face ID 作为 iPhone X 的主打特性,自然有了十足的底气,能保证 Face ID 在速度体验与安全性方面,做到比 Touch ID 持平,甚至更好的水平。所以现在,请大家跟随少数派一起来进一步了解 Face ID 到底怎么样,以及大家关心的一些诸如「睡觉会不会被人解锁」的问题,到底会不会发生。
Face ID 是什么?

Face ID 是基于 3D 的面部识别。不同于三星手机或支付宝刷脸登录,使用的其实是一张 2D 的照片,而 Face ID 会使用你的面部深度信息。据苹果在发布会上的透露,iPhone X 一共会投射 3 万个红外点光源,作为特征点,这大大丰富了识别的特征元素。
Face ID 在硬件上,依赖于 iPhone X 前置留海区的「TrueDepth Camera」,它一共由下图中的八个传感器或元件构成。其中,与 Face ID 识别过程直接相关的主要有红外镜头、泛光感应元件、距离传感器、点阵投影器。
其中,点阵投影器向外投射出 3 万个肉眼不可见的红外点光源,由红外镜头拍摄一张红外照片,根据照片上的位移变形情况,分析出被探测物的景深信息,并由此合成相应的 3D 模型。同时,距离传感器会探测在一定范围内,是否存在被探测物,以决定是否开启点阵投影器与红外镜头的工作。而在夜晚等暗光环境下,泛光感应元件会向外投射不可见的红外光源,以帮助 Face ID 更好地工作。
请输入图片标题
Face ID 安全吗?

Face ID 可以用于购买应用以及支付 Apple Pay,证明苹果有足够的信心,Face ID 有足够的安全性,而不像别家的面部识别,仅靠一张照片就能欺骗。
苹果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在开发过程中,为了避免不良意图的人,使用照片、头像模具来解锁,苹果一共使用了 1,000,000,000 张照片来训练 Face ID 所依赖的神经网络,让 Face ID 不被照片或模具所欺骗。据苹果在发布会的介绍,原先的 Touch ID,任意 50,000 人中,可能会有一人能用他的指纹解锁你的手机。而使用 Face ID,在 1,000,000 人中,才会有一个人可能会被误判解锁成功。不过少数派发现,如果是双胞胎,目前的确会大大减弱 Face ID 的安全性。
同时,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是,如果有人拿着我的手机对着我,手机就会解锁吗?或者在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拿到我面前,能成功解锁吗?苹果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Face ID 的面部解锁,是基于用户正在注视着手机的。也就是说,Face ID 足够聪明到,能分辨出你正在盯着手机,才会触发解锁,单纯地把手机放在面前,是没有用的。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Face ID 利用人工智能,还可以持续地学习一个用户的长相。在完成首次对 Face ID 的录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你戴眼镜了、开始长了胡子、喜欢戴帽子了等,Face ID 仍然能继续认出你,并不断根据新的数据来校准识别模型,以保证识别率。
Face ID 怎么用?

Face ID 在 iPhone X 的设置中,替代了原先的 Touch ID,但像原来录指纹一样,你可以录入多张面孔。在录入的过程中,设置会引导你随着周围一圈光环,360 轻轻转动头部,确保 Face ID 能捕获到你的整张面部信息。
请输入图片标题
而在解锁手机时,则非常简单。你拿起 iPhone X 时,屏幕会自动亮起,这时候只要你看着屏幕,Face ID 会自动识别到你的脸,并解锁手机。整过过程,基本上就是拿起手机,屏幕亮起,出现解锁动画。
请输入图片标题
使用 Apple Pay 支付的流程也很简单,首先双击侧边键唤起 Apple Pay 后,将手机对准自己的脸,即可完成授权。然后,再将 iPhone 靠近相应的付款 NFC 设备,整个流程就完成了。
请输入图片标题
除此之外,得益于 Face ID,你的手机不仅能认出这张脸是不是你,还能知道,你有没有在盯着屏幕,因此,可以实现一系列实用的小特性。例如,当 Face ID 发现是你时,才在锁屏上显示通知内容详情;当发现你一直在盯着屏幕时,保持屏幕的常亮;发现你在使用手机时,降低或静音通知 / 闹钟的声音。这些功能,在 iOS 11 的系统设置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的选项,少数派会在随后的 iOS 11 技巧文章一一提到这些。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 Face ID 实际使用的效果,请看以下少数派整理的外媒视频:
iPhone X Face ID 上手视频_腾讯视频
少数派接下来仍会持续报道新 iPhone 和 iOS 11 的方方面面,欢迎你通过 少数派 iOS App 及时获取最新内容。
阅读少数派更多关于新 iPhone 和 iOS 11 的内容:

  • 和爆料一样:全面屏、Face ID、近万元的 iPhone X……3 分钟带你看完苹果发布会
  • 近万元的 iPhone X 买不买?一张图看完苹果发布会新品 | 一图流
  • 少数派带你看新 iPhone | 专题

网友:


网友:
一个由苹果自己开启的指纹时代,现在也是由苹果亲手用另一个更炫酷的时代来将它终结了。
新的 iPhone X 可能会让你彻底忘了解锁和指纹这两件事。因为用脸解锁的方式实在太方便,不需要任何动作,抬手秒解锁,整个过程很自然。更重要的是,你可能不相信,人脸其实比指纹更安全!
对于 iPhone X 而言,在全面屏之外,最大的亮点就是全新的人脸解锁/支付的功能。苹果这次在 iPhone X 上用 Face ID(人脸)完全代替了 Touch ID(指纹),解锁更简单的同时人脸也代替了以往指纹的身份验证作用。
「3D 结构光双摄」技术

不只是方便和快,苹果的人脸识别技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比指纹更高的安全性。
把人脸识别的安全性做到能够充当身份验证,苹果运用的正是 3D 结构光技术,通过前置的 Infrared Camera 和 Dot Project 组件,iPhone X 能够快速扫描人的面部并在人脸表面形成 3 万个看不见的 IR Dot,就像 3D 建模一样。

(图片来源 The Verge)
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无论你发型变化了、带了眼镜、带了帽子、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iPhone X 都依然能够顺利识别你的脸并完成解锁。
而且为了更好的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苹果还根据 A11 芯片的能力专门构建了自己的神经网络,为人脸识别提供了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从而让面部录入和解锁的过程顺畅而快速。
同时苹果为了安全性也为用户的人脸数据提供了绝对的保护,苹果这项全新的人脸识别技术其实就是之前爆料的「3D 结构光双射」技术。其原理是基于主动发射特定红外结构光照射被检测物体,从而获取人像的 3D 图像数据。
3D 结构光是一种获取 3D 图像的方式,我们大多数时候所看到的图像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不知道它每个点对应的深度。而 3D 图片在获取照片每个位置颜色的同时还获取了每个位置的深度。而结构光的概念就是通过光源发射出一个不可见的光山,去隔出一些特定的条文或图案,之后再根据图案的分布和扭曲程度,逆向计算出它的三维数据。

3D 结构光技术是目前比较通用的一种人脸识别技术,但这是第一次被运用到手机这种便携式的终端上。而苹果这次将这一技术落地到手机上,对于手机行业未来的解锁、身份验证等方式将会又带来一次革新。
比指纹更安全的人脸识别

很多人不会想到,苹果这次的 3D 结构光双摄技术,其实给人脸识别提供了比指纹更高的安全性。
这项技术将可以抵御目前所有的人脸识别pojie手段(例如屏幕翻拍照片、翻拍视频、纸张打印、相片打印等),因为这些攻击都是 2D 的人脸画面,而结构光能有效分辨出 2D 人脸和 3D 人脸。结构光如果遇到麻烦,那挑战只能是 3D 假脸攻击。
目前 S8、小米 Note 3、vivo V7+ 这些手机人脸解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iPhone X 的人脸识别是 3D 的,这让 iPhone X 能够抵御所有的 2D 翻拍攻击,它要担心的只有长的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和精致无比的硅胶人脸面具了。而且在用户闭着眼睛的时候无法完成解锁,也就是说不必担心别人趁你睡觉时解锁你的手机了。

(想要pojieiPhone X,甚至超高仿真的硅胶面具都不行…… 图片来源 The Verge)
而且要知道的是,人撞脸的概率其实要比撞指纹的概率要小得多!苹果在发布会上也表示,被相同指纹pojie Touch ID 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而遭遇相同的面部能pojie Face ID 的概率则是一百万分之一,这可是 20 倍的安全性提升。
因为安全性的保障,所以苹果在系统层面,用 Face ID 完全取代了以往 Touch ID 做的事,解锁、身份验证、支付……等等,Touch ID 能用的功能现如今通过 Face ID 都可以完成了。
与此配套的是,苹果为用户的 Face ID 提供了绝对的信息保护,不会让用户的面部数据发生泄露。
动态 emoji,人脸识别造就的小亮点

在 iPhoneX 的人脸识别技术推出后,苹果在软件层面还推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脸识别的动态 emoji——Animoji。
利用 iPhone X 的面部识别功能,iPhone X 能够实时且高精度的将你的面部表情转化到一个 3D 的 emoji 表情上,让这个表情做出相一样的表情,并且相似度非常之高!

(图片来源:The Verge)
因为有 3D 结构光双摄的支持,所以能够让面部的所有细节的捕捉非常精准,然后再运用到 emoji 表情上。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录一段话,生成一个用你的声音和表情说话的 emoji 表情,并将它发送给朋友。想象一下给你的每段语音加上一个动态的配套表情,帮你把语音信息说出来,简直不要太有趣。
不过这个功能目前仅仅存在于 iMessage,并且只有 iPhone X 能够使用……所以想玩 Animoji,你还需要花至少 8388 块人民币。 ■
本文出自早优夫斯基,源自极客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