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T1953WH显示器电源灯不停闪烁无显示

楼主(2017-11-10):
联想LT1953WH显示器电源灯不停闪烁无显示开机久一点会显示联想LOOG又闪烁.
机器好新,怀疑是电源板问题供电不足造成,电容爆可能性不大.拆开电路板通电检测12V正常,5V(2V-5V)跳动厉害,检测5V不短路,最终确定是5V电压电流不足。直接换光耦PC123 手头上没有PC123 直接用EL817代换 5V电压稳定了显示正常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维修贴谢谢大家。
.

网友:
一般来说脚位一样都可以,一般显示器的光耦脚位都是相同的啊

网友:
这个光反馈应该不用什么型号吧

网友:
谢谢大家点评,本店现招聘维修员一名 有找工作的联系我一下我。

网友A:
5V不稳的板子很多,难道光耦的问题?该换的都换了反正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不稳的板子很多,难道光耦的问题?该换的都换了反正还是不行

下次遇到电压不稳定的,记得换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