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HWPG不用怕,刮骨疗毒修好DAOTWDMB6F0 无HWPG故障

楼主(2017-11-10):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正在逛论坛发呆,突然师傅说有事没,看看这个能不能修好。
接过板子一看,哎呀我去太狠了,

板子已经烧了个洞,1.05V上管烧糊了,师傅已经飞线打绿油补好了,我说你都补好了,啥问题啊,师傅说,供电有了,没HWPG,心想得又是扔给我的

这就是损坏的1.05V图纸上的PG
我说供电有,你换芯片了吗?
师傅说:还用问,当然换了,你研究研究吧,不好使就不修了。

可以看到这个HWPG是通过3V上拉的,PG信号一般都是开漏输出的,就是正常发出后是悬空的,需要经供电上拉,如果不输出是接地的,,,,
我是左思右想毫无头绪啊,。。。
我就做了个实验,把1.05V供电的那个二极管卸掉,一坨锡解决问题,悲催的是,XX一上电3V短路了,不行啊

这是自己的理解,HWPG,可以把他比作一个水管,各路PG就好像是在中途和他连接的几个支点,如果其中一个没电呀,3V就会随着没电的那个漏掉。
然后,就是解密的时候啦,哈哈哈哈

上图不是1.05V信号的PG吗,我的办法就是。。。
割掉 割掉那边的1.05VPG输出的线路,人为制作一个开漏输出,,,
哥是不是很聪明,。。。。。
上图片

求加精
从实地毕业已经一个多月了,谢谢迅维的培养,,,,,,,,,
上传个图纸,方便下需要的老铁

 会员394055300鑫豆2024-1-16 00:32

小麦2 DAOTWDMB6F0 MB.pdf

网友A:
这个就是1.05 PG 不参与HWPG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1.05 PG 不参与HWPG是这个意思吧。

1.05v供电无PG,导致无HWPG,隔断PG线,就有了

网友:
666这波操作没毛病,老铁,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思路,加分鼓励!

网友B:
主板漏电还是什么原因导致PG没有,割断后,产生的PG如果不联,不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漏电还是什么原因导致PG没有,割断后,产生的PG如果不联,不会掉电吗?

不会的,你可以参考我上面的那个图纸,我隔断的是上拉前端,有的PG虽然会开启,可也是通过外部上拉的,实际测试,所有PG都断开,通过时序上拉,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芯片也换了还不出1.05pg,是中间断线了还是上拉有问题。割断线确实是速修。把这些事省了。不然又是飞线又是弄啥的

网友C:
是直接断开了1.05V的PG吗?
故障是不是1.05V那边有短路拉低了整条的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断开了1.05V的PG吗?
故障是不是1.05V那边有短路拉低了整条的HWPG

对的,直接断开1.05VPG,哪里烧了,板层内部可能有短路,,,,,

网友:
                   功力深厚

网友:
HWPpg好信号短路

网友D:
楼主  第一张图  上管烧了 是用什么替换的

网友E:
没太明白,是割断线芯片芯片的吗?然后再飞一个1.05V的电压过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第一张图  上管烧了 是用什么替换的

底下已经漏铜了,刮开,打好绿油,飞出D.S.G焊在新的MOS管上,固定好位置,O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太明白,是割断线芯片芯片的吗?然后再飞一个1.05V的电压过去就可以了吗?

1.05v可以正常输出,隔断PG而已,,,,,

网友:
你这水管比喻的好。我记住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休息了,老同学修的不错啊,有进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5v可以正常输出,隔断PG而已,,,,,

隔断 1.05V的PG 吗???上边写自己制做一个PG信号呀!~~~~~~

网友:
1.05v都有了,怎么没有PG,是 板层短路导致的吧

网友G:
楼主在哪开店????还在学习电脑维修????

网友:
果然群众的脑洞是无限大的,好办法

网友:
加分了 谢楼主分享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找个办法不错,师兄牛逼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刚刚的,我们这些小白真不行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很厉害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样也能修好,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太明白,是割断线芯片芯片的吗?然后再飞一个1.05V的电压过去就可以了吗?

你弄明白PG信号的开漏输出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为什么割断就OK了  建议学一下黄老师发在论坛上的电子基础

网友H:
世界 那么大   楼主技术那么好              要小白吗  去做个帮工

网友:
开脑洞维修法可还行 老铁稳得很呐

网友:
这个就是1.05 PG 不参与HWPG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厉害啊  学的好精啊 这学费没白交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世界 那么大   楼主技术那么好              要小白吗  去做个帮工

我就是个小实习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哪开店????还在学习电脑维修????

在实习,苦逼的实习生。。。。悲哀

网友I:
断开强拉hwpg不行吗,非要刮成这样啊

网友:
这么厉害,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断开强拉hwpg不行吗,非要刮成这样啊

不能强制上拉,否则会短路,,,,我已经实验过了。。。。。

网友:
         断开 +1.05V 的PG应该也是可以得,你技术敢上你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个小实习生而已。。。。。。。。。。

楼主  怎么谦虚     人中龙凤啊

网友:
楼主肯定高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所以才这么快解决问题,都是维修经验啊

网友:
楼主 这么改 有没有什么危害

网友:
图纸是小麦的? 不是这台机器是杂牌的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我就是个小小小白而已。。。。。。。。。。

网友J:
我喜欢 我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也会这样做 简单暴力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效率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喜欢 我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也会这样做 简单暴力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效率啊。。。。。。。

网友:
看来还是要学习呀

网友:
还真没量过 不过一般直接用原装适配器就直接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