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有技术含量吗?

楼主(2017-11-10):
很多人开手机维修店,看起来生意很不错,除了买一台测试机和一些工具,需要懂技术吗?

网友:
手机等数码产品的维修,一般分为几种!
1.软件维修
自苹果手机以来,乔布斯提出了软件是灵魂的概念,市面的数码产品界面也逐渐变得易用友好和华丽(其实我刷机是从moto的经典机型e398开始的,这个机器刷机之后可以使led灯在来电时闪烁,虽然现在手里来电闪光在平常不过,但当时是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的。直到后来HTC一个个神机,刷机都让人欲罢不能,有点扯远了^_^),软件维修难度不大,国行的机器在官网上找到对应的刷机包,按照教程多数20钟搞定,如果是水货手机找到对应国家和运营商的底包刷入,也不难(苹果有网络锁的机器刷机时要看升级后的基带版本能否解锁)。

2.机械级维修
根据使用习惯或人为因素容易导致手机损坏,一般碎屏,听筒,尾插,排线,振铃为损坏的重灾区。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同质化严重,同时也趋于模块化,哪里坏了换哪里就行了,大多数都是触点,排线卡扣连接,小心点动手能力强点,淘几把拆机工具,修理都不是问题。

3.芯片级维修
难点来了,芯片的损坏一搬都是进水挤压造成的芯片腐蚀和虚焊。如果电容电阻这些小件损坏,用热风枪加热直接更换,如果电源芯片基带芯片字库芯片等损坏,需要把芯片加热拆下来重新更换(注意:拆芯片的难度甚至比装芯片的难度更大,主板需要割胶除胶处理,还得保证加热的同时不损坏其他芯片,如果维修师傅手工不过关,手机直接变砖头),当然有的芯片并没有坏,只是虚焊了,这时需要把芯片拆下来重值焊点再装上。还有一个难点在寻找故障点上,如刷机错误53,第一会想到指纹识别故障,但是电源芯片主板供电复位信号线断线都可能造成错误53,这样就需要测量对应的阻值和电压对照电路图来确定故障,根枯燥的。现在的高端手机电容电阻的焊接都要借助显微镜,对维修师傅的手工要求也更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40分钟换完的字库芯片,有可能维修师傅已经苦练了3年的手工。所以说手机维修是易入门难精通的。

题外话:如果反馈很好的话,下次来补充手机维修里的猫腻,以及怎样修好自己的爱机!
新浪微博@大超1988

网友:
易学难精,现在手机模块化处理是不错。但是主要体现在坏哪里修哪里才会这样,例如故障是触屏失灵,正常情况下第一判断是触屏,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主板问题,解决方案是维修主板,但是主板哪里有问题?需要经验和清晰的维修思路。
一般小店大部分是换换触屏液晶什么的技术含量低的,如果你拿台主板问题的过去修,基本上没有修好的时候,还会修坏主板

网友:
有的。07年从业至今,走了很多的弯路。目前算是不错的维修技师。修手机需要理论支持,不是可以胡来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维修工艺问题,也就是手工。这不是一天两天练习到家的。理论,可以参加速成班的,可以手工确是年打年的积累的,像我一样的在华强北从事这个行业7年的也不敢说什么零件都可以自由的拆装啊。

网友:
分几个水平阶段:
系统级维修
更换式维修
主板芯片级维修

我们所遇到的手机故障类型:
系统或软件故障
零件劳损或物理损坏
进水三无不开机等疑难杂症

所占比例大致为6:3:1

第一个需要知识和使用经验 互联网就是老师
第二个还需要操作和手法 攻略网上有很多
第三个就需要电气方面的技术了 最好有师傅或者科班出身

网友:
就拿我师傅来说吧 从业十年 维修苹果五六年了 5s一切问题都OK(CPU除外) 6代以上就不敢说都能搞定 手机更新太快了 学无止境。表达能力差  就这么多了~~~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看到的只是最简单的,但达到这种简单要走很多复杂的路。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可以用手机价格来回答啊,一台手机配件顶多好几百、更者就一千左右好了,那为什么有的手机一卖就卖好几千,还很多人争着买,还把价格越炒越高,这道理是一样的嘛,什么东西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皮毛,那又有什么用呢,除了会误导别人生活很容易外,还能做什么?
东西卖的贵、还有非常多的人去买,不是大家都是傻子,是物有所值。
不知物贵不予惜。鲁班维修
说回来手机维修,有人回答只要有配件、道具就能进行维修,那为什么还需要维修师傅?把手机摔一次,看师傅修一次就会修了嘛!就他们看着学到的那些小皮毛,你敢给那样的人拆你手机吗?
你问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最终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复,都是自己用的东西还是靠谱点好,现在手机维修行业已经有很多演变出来的东西了,像上门维修就非常现代化,但重点还是要靠谱。

网友:
没有,只要有零件。头疼换头,尾疼换尾。我们在手机厂上班的,男生个个无师自通会修手机。

网友:
开手机维修店,最基础的要懂得拆解机子,可以达到更换模块配件,这是算比较简单的,遇到主板问题的可以给同行的师傅修。

网友:
看你怎么修吧,针对芯片级维修来讲也分几个层次,换屏换尾插不在此讨论范围。
一类.一般都是根据现象-再找对应故障范围-手工好-换换换,总会换好。(大部分从业师傅)
二类.熟悉一款或者几款同架构的主板电路,根据现象-跑电路-确定故障点-更换(大部分工厂的师傅)
三类.熟悉各种芯片的接口定义,总线定义,看主板的芯片厂家与型号,就能在脑子中生成维修方框图,检测二极体,电压,频率,波形,确定故障,更换。(在华强北就见过那么几个)
四类.不需要电路图,不需要复杂的检测,凭多年的知识(芯片架构,芯片工作条件,时序等等)以及经验。快速定位,更换。(知道有1个人可以)
五类.软件能重构代码,硬件能撬CPU飞线,吃透了手机领域原理的每一个部分。经验?这种修机子不需要经验了(没见过)

网友:
自己也能维修手机啦
SIM卡不识别

解决办法:
SIM卡剪的不规范,不能正确对位;SIM卡剪到芯片的金属片上,导致芯片的边缘有漏铜与卡托的金属框短路(卡托上面涂有绝缘材料,但不排除有划破的可能)。
触屏有抖动现象

解决办法:
触屏的检测,是通过检测屏幕上方是否有导体接触,来实现检测的。可以检测一下保护膜是否有脏污,或者是否有水滴导致的跳屏。如果确人没有脏污或者水滴等,可以再尝试灭屏再亮屏一下,看是否还会有,如果还有,可以试试升级一下软件。看是否能恢复。如果还有,可以到售后去检修一下。
听筒声音有问题

解决办法:
听筒声音越用越小:在正常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好办,用软毛刷轻轻刷刷听筒处的黑网,再用劲吹吹,一般来说效果很好,如效果还是不太明显可以把机器拆开,拿掉听筒,检查一下,上面应该还附着有一层灰尘,再刷刷,再吹吹,这下再不行的话就刷机(升级),再不行就换听筒,如还不行最后一步才是让维修师进行维修。
锁屏不灵敏

解决办法:
因为电源键的使用频率,久了之后可能会松动不灵敏.且如果手机装了大内存软件,造成资源紧张时也会使锁屏响应延迟,建议您清理下内存。
手机发热的原因

解决办法:
①运行程序时手机发热。有一点发热是正常的,手机在运行程序时CPU处于运行状态,手机有一个能量转换过程,轻微的发热是正常的,不会影响手机整体使用性能和造成危险的。
②充电时手机发热。充电时电池内部会有电能转换,产生部分热量,这是正常的,建议不要充电时使用手机,长期这样使用可能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我觉得自己去学手机维修好点,去修手机很多店会给你换二手零件

网友:
技术活,任何一个东西维修都是有学问的

网友:
拆装芯片,技术活

网友:
要,吹BGA也是技术。

网友:
会拆会装就行了。现在都是模块话了,不用修,就是换。

网友:
不正常的手机你给搞正常了,让用户老老实实的给你上交银子,这就是技术

网友:
不难只要手工好坏了那个就换哪个

网友:
首选手工要好的,这个得多练习练习,多看看教程也有帮助,最好有师傅带,这样子更快了,我自己一个人摸索到现在还是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