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不定时断电 时而触发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11-10):
版号6-71-W65J0-D02     客户拿来说用一会儿断电  不定时的  放我这了  昨天测试了半个小时没啥事 今天早上来开机 到0.07断电 ..  机器拆出来 打下阻值都正常    都知道这南桥爱坏 但是根据上次的经验 还是先别换。。  按时序 测试了一下   待机有3V 触发 5V也出来了 然后 自己上电了 ....抽根烟   这咋整啊。   不过运气比较好 过了几分钟自己又掉了  然后 还是 上电0.07赶紧开始测试 怕一会儿又好了  直接测试 5V  PR7两端无电压  查5V开启条件  DD_ON3.3正常    DD_ON#       居然有 1V电  这回都知道是哪的毛病了吗 ~   符合管子  换上  OK!

 会员12294972元2023-4-10 18:01
 会员2117492元2022-11-5 12:12
 会员11686652元2022-10-17 12:27

网友:
顺路图纸发上来 供大家参考

网友A:
走过路过 加点分 是美德啊!   毕竟维修不容易  金币也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修  就是 DD_ON#电压出来一点   管子没有控制住  不定时 有时候一测试 他自己就上电了 ,就没思路了

网友:
人都哪里去了

网友B:
复合管子   算是蓝天板子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合管子   算是蓝天板子的通病

是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了差不多五台了 这种情况的 ~

网友C:
思路清晰,不错的!!!!厉害。。。。

网友D:
楼主是高手   ,   玩尘莫及

网友E:
看来这六角管子是通病了,上次修个板子没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不错的!!!!厉害。。。。

多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高手   ,   玩尘莫及

还好吧主要是有经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六角管子是通病了,上次修个板子没查出来

这种蓝天的  管子坏的超级多

网友F:
这种不稳定的确实很麻烦,要出问题的时候才好测,就怕测着测着好了,然后半天不出问题

网友G:
经验啊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稳定的确实很麻烦,要出问题的时候才好测,就怕测着测着好了,然后半天不出问题

非常耗时间。。。   时好时坏 !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验啊啊  学习了

就写了这么几个字、、  不怕说你灌水啊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过路过 加点分 是美德啊!   毕竟维修不容易  金币也不容易啊

那你倒是给我加啊     哈哈

网友:
蓝天板子以前也修到类似的故障,也是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还是不好维修的

网友:
好像 这个问题 早就在这个位置发布了啊,

网友:
这个论坛上应该也有,算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H:
不稳定的机器最头疼 直接不显示的最好
q3611323
对啊 还得花时间多去测试 操心,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稳定的机器最头疼 直接不显示的最好
对啊 还得花时间多去测试 操心,

网友:
这样的机子来送钱的,,是它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