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BIOS故障  求助

楼主(2017-11-10):
机器拿来不触发判定为BIOS故障,刷BIOS后修复,给客户后半个月左右返修回来了,然后发现刷BIOS后可以开机3-5次左右不等,有时开机一次关机后再开就不触发了,刷BIOS后又可以触发并正常开机使用……但再开几次就又不触发了,如此反复。 EC已经换过。南桥BIOS也换过。EC BIOS芯片也换过。涛声依旧!故来此宝地向各位高人请教补充:BIOS程序也换了很多,都一样。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而是拆装BIOS加热到故障元件附近而暂时恢复正常。

网友:
你把BIOS 芯片换过没有呀  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在不开机的时候查EC和PCH工作条件,这种故障还不算恶心,更恶心的是有的板子,本来出现故障了,等你准备测量条件时,又特么的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IOS 的问题。你看看BIOS 旁边 背面是不是桥啊什么的。 应该是加热后可以用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锕。有可能待机供电条件什么的不满足吧

网友:
不用纠结  肯定不是BIOS问题,不开机的时候查下开机条件,重点看下32.768跟RTC会有惊喜的

网友:
这肯定有电阻变质,加热一下可以,冷了就不行

网友:
查一查其它的触发条件吧,不一定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