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313Hf和HP LE2001wl维修驱动板

楼主(2017-11-13):
1.一台DELL E2313Hf液晶,开机有DELL logo,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连接。一插信号线就会黑屏(背光亮),完全无任何显示,插VGA、DVI都一样。
仔细观察,发现不接信号线时可以按信号源选择键,这时跳出来的菜单画面是残缺的,不过可以切换VGA还是DVI显示。插信号线黑屏后,再拔掉信号线,又会恢复成无信号连接的状态。
这种故障不算常见,于是按照通病的维修思路,先摘了接口旁的保护二极管,无效。再摘掉24C02和24C16芯片,无效。接着尝试刷程序,才发现此款显示器迅维网、淘宝都没有程序,连维修贴也没有。
仔细想了下,如果真是程序坏,不至于VGA和DVI口的故障表现一模一样,程序坏的话最多一个接口出现故障。什么都排除了,现在就剩MCU了。而且残缺的菜单画面也倾向于MCU损坏。至于MCU周边的小电容电阻,坏的可能性不大。
淘宝搜了下这个原装驱动板太贵要七八十,改通用驱动板的话接按键板线太麻烦,还缺少了DVI口。于是发MCU来换,结果换上就好了。
修完后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接VGA口时,如果是纯黑的画面,会有点发绿,但DVI正常。一般使用不影响,客户也没说什么。真要修的话得查红绿蓝信号线上的电阻电容,难修。

附上全网唯一的一个程序 RTD_EXT_SPI

网友:
抖动那个很容易判屏坏,以后留意,要测屏了

网友:
楼主这么辛苦发帖,你就这么毫无忌惮的灌水??

网友(2018-02-24):
倒数第三张图下部黑屏,很可能会认为屏坏的,是不是无信号状态下部不黑屏?

网友(2018-08-07):
谢谢楼主上传的菜单程序,我找得好辛苦啊

网友:
我现在正好遇到DELL那台一模一样的显示器,故障为点出菜单乱码并伴随开关机后出现花格子花屏,先写一个楼主的菜单程序试试

网友:
再次多谢楼主,刷完你上传的菜单程序显示器已OK了,我也给大家上传一张显示器的故障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