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个波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10):
机器是联想thinkpadE531,故障是进系统引导掉电,PE引导也掉电,这个主板CPU两相供电,一相正常,另一个波形是这样,最开始几秒正常,过几秒钟之后会变成这样

网友:
有可能是负载太轻,所以关闭一相输出

网友:
你确定抓的是电感后端波形                  这是电感前端的波形  你再看看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