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

楼主(2017-11-10):
A1286不充电拔掉电源就掉电了,电池换过胃了,有什么通病吗。。。。。,。。。
掉电
通病

网友:
这个要修啊,EC 和 charger 及回路都可能有问题啊,进水还是别的原因?量smbus那两点看电压多少,充放电的sensor电阻有没有断。要说不充电不放电的通病就是这些了。

网友:
没说清楚,系统里面能认到电池吗?认不到电池,可以看一下电池接口处的防浪涌二极管。认的到电池,看充电芯片。不过电池直接不供电的,你首先要确认电池有电

网友:
单用电池,测一下电池口的电压,10v以上就说明电池有电。只有8v,甚至只有2v,那就是电池没有电,电池一定要接入主板测电压。不接入,你测电池口,测不到的

网友:
搞不定,私聊我,我这边专修苹果电脑

网友:
充电电路检测一下 就是这块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