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解密后不引导,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11-10):
        一台索尼超级本,机器型号是svp112a3at,板号1p-0137j00-8014 rev1.4 v260 mb,单CPU,单M2硬盘接口,拿过来的问题是BIOS设置了超级密码,需要解密,迅维上下了一个BIOS不触发,到淘宝上面买了个BIOS,刷后触发亮机,BIOS密码也没有了,但是在BIOS界面键盘背光灯不亮,触控板不能用,说明情况后又在另外一家买了一个BIOS,键盘背光灯,触控倒是能用了,可以进BIOS,但是还是不引导,U盘也不引导、各种调都不行,是不是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bios里面设置不对 看下bios里面的启动项设置对不对的
第一个bios可以引导的话 可能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bios里面设置不对 看下bios里面的启动项设置对不对的
第一个bios可以引导的话 可能还是bios问题 ...

都不能引导,BIOS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SONY的BIOS就那几个选项很简单的,不会错,各种组合各种试都不行。

网友B:
索尼的快速启动选择要按 按钮的好像

网友C:
我认为继续刷BIOS吧。。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看看SD读卡器里有没有SD卡,有也会不读硬盘,需拿出来开机后装进去,下次开机就没问题了,戴尔的试过。

网友(点评):
没有哦,全裸板都试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没修过、、、、、、、、、、、坐等结果、、、、、、、、、

网友D:
第一个bios可以引导的话 可能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E:
EFI启动或传统BIOS启动,不是共存就必须调整,你可以把开机不动键盘的截图发出来

网友F:
看下是不是你的硬盘格式,索尼装系统硬盘格式要更改下。

网友G:
设置正确的话,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继续刷BIOS吧。。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我也觉得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关键是淘宝上在都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bios可以引导的话 可能还是bios问题吧

是的,我也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可惜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是不是你的硬盘格式,索尼装系统硬盘格式要更改下。

各种组合各种试过了还是不行,我觉得可能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设置正确的话,还是BIOS得问题

对的,我也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关键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快速启动选择要按 按钮的好像

大神,要按什么 按纽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EFI启动或传统BIOS启动,不是共存就必须调整,你可以把开机不动键盘的截图发出来

开机不动键盘,自动进入VAIO CARE(拯救大师模式),SONY的BIOS设置很简单的,各种组合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EFI启动或传统BIOS启动,不是共存就必须调整,你可以把开机不动键盘的截图发出来

传统模式会显示BOOTMGR IS MISSING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网友H:
机子进水没  ?  特别是键盘上 。有没有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子进水没  ?  特别是键盘上 。有没有是?

当然没有啊,解密的机器,其它的地方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