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热敏电阻如何识别型号?

楼主(2017-11-10):
我的电源海盗船AX850, 热敏电阻,拆下来后发现碎了,应该是长期高温所导致,但是测量有电阻,看来是好的,但是由于碎了,看不到型号,想从新购买一个新的换上,不知道型号这下

麻烦了,求大神如何分辨这东西型号, 我测量了下直径15MM。剩下的阻值是 常温18 摄氏度,电阻值是 0.8MΩ。。。求高手 分辨型号

看热敏电阻的型号都是1--10D  直径也是很多种。不知道电源到底应该适配什么型号的~~~求救

跪谢,大神们!!

补充内容 (2017-11-15 12:29):
在这里,先感谢各位专家,我现在买了几个热敏电阻,是西门子的,但是比原装的热敏电阻要薄很多,这热敏电阻,的厚度,及大小,对规格和耐用度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0.8MΩ明显就是坏了,这货的阻值不超过10欧,常用的有5欧和10欧的,你的10D就是10欧的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MΩ明显就是坏了,这货的阻值不超过10欧,常用的有5欧和10欧的,你的10D就是10欧的

多谢大神了,我去买一个热敏电阻,这东西需要品牌吗?我看西门子的比较多

网友:
任何一个开关电源都有这个  基本上是可以随便换的 电源功率差不太多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不上也可以的吧,不一定要上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我想学习学习楼主的    的技术

网友:
这东西太多还需要买呀、旧电源里都有。

网友:
在这里,先感谢各位专家,我现在买了几个热敏电阻,是西门子的,但是比原装的热敏电阻要薄很多,这热敏电阻,的厚度,及大小,对规格和耐用度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