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毕业后接的第一单爆屏换盖板

楼主(2017-11-10):
中午12点半,正要吃饭,客户拿来一个苹果6P,外屏爆裂

客户说2点半要用手机,得,先干活,饭只能等下吃了。
拆机,拆屏上配件就不说了。拆下屏后先用切割机小心把支架4角切断,上分离机分离上装屏跟盖板进行分离,分离下来后测试屏分离时有没有出现问题

接下来除胶,屏有两个点碎得比较厉害,动手就想到这情况可能会伤到偏光,除完胶后果然有几条大大划痕,看来得换偏光了。
其实如果碎得厉害,分离后可以不用除胶,直接换偏光(能换偏光的屏)就不用除胶那么累了

换完偏光,贴上干胶后

然后就是拿上新盖板对位贴合除泡, 最后测试没问题 ,装机交货收钱

网友A:
苹果6还好     可以换偏光         国产机里面 好多        不能乱换偏光 一换 触摸就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6还好     可以换偏光         国产机里面 好多        不能乱换偏光 一换 触摸就挂

对,,很多国产屏偏光非常薄,铲偏光很容易伤到触摸,对于那种屏分离时要格外小心

网友:
现在没这个技术,都不好混饭吃,换总成,价格高点,也挣不了多少钱,这个技术活

网友:
换屏要千万小心,我不小心搞坏的赔了不小钱,现在难搞的都是给同行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6还好     可以换偏光         国产机里面 好多        不能乱换偏光 一换 触摸就挂

苹果6还好     可以换偏光         国产机里面 好多        不能乱换偏光 一换 触摸就挂

xwxfx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个真的得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