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 A8处理器,开始掉电到大短维修

楼主(2017-11-10):
戴尔5525机器A8CPU,送来时故障现象带电池开机电流跳变到1.7掉电,不带电池跳变0.4掉电,显示屏无反应。
废话不多说直接奔主题:拆机后目测修过好多个地方,是不是因为这次的故障而修的就不得而知了,
接上电源测量PQ100一端19.5V正常,另一端18.85V不对劲,应该是MOS管没有导通,这个18.85V只是MOS管内部的二极管送过来的,会有0.6V的压差。
测量PQ100控制级电压18.85V为高电平,PQ100为P沟道MOS管,导通条件应为控制级为低电平,测量PQ101时发现此MOS管已经击穿短路阻值为0,
更换后测量公共点电压依旧不正常,PQ100控制级依旧为高电平,顺着这条思路来到PQ105,测量控制级为低电平 信号来自PU100的13脚ACOK信号,
ACOK信号为低电平,芯片型号:ISL88731,追查到此估计有部分人会直接换掉此芯片试试,
其实不然,首先要检测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芯片的主供电 22 脚 DCIN ,它是由VIN这个电压供给的,
测量结果为0V,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先把这路电压搞出来,检测结果为电阻开路导致无主供电,(具体位置看图片)
换上损坏的电阻后以为维修到此结束,没想到上电瞬间数字电源直接5A,我勒个乖乖,这咋还大短了,什么情况!!!当时一脸懵逼,无奈
按照大短的一贯做法烧机,很快元凶浮出水面(具体位置看图)经测量此电容阻值为0,直接干掉测量两端阻值恢复正常,换上相同个头的电容在接上数字电源
把电压慢慢升高至19.5V,待机电流0.01按开关顺利跑马亮机,维修到此结束。奉上图纸及亮机BIOS给有需要的同行们。
总结:有些时候觉得某些元器件有问题时不要盲目更换,还是要耐着性子检测完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免得浪费时间绕弯路。
本人不善于表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__^*) 嘻嘻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B。学习了。。。。.........

网友:
这是仁宝的电路点火电路,大短路烧隔离管

网友:
是  PC111 短路 ?老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维修方法值得学习!
小白受教了!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一般都是去掉4个一排的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