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掉电

楼主(2017-11-10):
开始加焊桥 不行 刷BIOS不行断开独显供电报警关机 而且花屏 修好几天了  到底什么问题呀

H55
蓝天的还是广达 代工的???????

网友:
你这问的太笼统了,叫大家怎么回答你,最起码说下电流跑多少掉电,掉了之后还能发触发不

网友:
你这问的太笼统了,没法给你有效建议

网友:
我记得有片贴子说是一个五脚的管子坏了。你查下看。通病来这

网友:
好像是不是有一个五脚的管子容易坏。具体不记得了。你查下帖子

网友A:
回复了号多次。回复不了。有通病。你查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了号多次。回复不了。有通病。你查下看 。

是否链接能给我下!!!!!!!!!!!!!

网友:
好像显卡有个小六脚的总线芯片可以看一下

网友:
进系统 一会风扇一直转,然后就掉电了,,,,,,

网友:
       我的是 620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蓝天代工的话有小管子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