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突然就死机了

楼主(2017-11-10):
我的6出现了卡在开机界面一直自动重启,有时候能正常使用,有时候息屏后就关机了。请问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可正常使用的时候,先把里面资料取出来,送修吧

网友:
可以先重刷试试看,如果OK,恭喜:如果不行,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