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两长一短报警

楼主(2017-11-10):
b75m-plus两长一短报警跑22,CPU和内存  BIOS  内存条件都弄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插不插内存都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插不插内存都报警?

对的 看样子是没过内存但是内存的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检查SMB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查查内存SPD供电正常不,有可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