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61M 不过内存 跑马55

楼主(2017-11-10):
一块翔升H61M  可以触发  就是不过内存跑马55 内存的电压都正常
  核心供电为1.5V  197PIN
  负载供电VTT_DDR为主供电的一半(0.75V),在120、240PIN
  SPD供电VCC_SPD为3.3V,236PIN
  基准电压VREF为0.75V,1、67PIN
  复位电压为1.5V,在168PIN
  系统管理总线SDA、SCL238PIN
以上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  哪位大神给指点下

网友:
晚上坐等

网友:
外设,BIOS,CPU针脚接触不良,都会导致档55,

网友:
先刷bios试试,1111111111,也可以换内存试下

网友:
刷BIOS,可能是BIOS问题导致的,只是这板子BIOS并不好找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 清洗内存插槽  CPU座针脚

网友A:
好像还有SMBUS 之类的信号,也要查一查,还有数据线,地址线之类的

网友:
早期板子不支持22纳米,上22nm会卡55 。先刷个最新的bios。刷了不行再换个cpu。

网友:
不过内存一般情况先刷BIOS吧 先软再硬 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SMBUS 之类的信号,也要查一查,还有数据线,地址线之类的

是的 内存118角 还有238角 都是3.3v正常情况下

网友:
先下个BIOS刷一下看,说不定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压CPU座子,不够11字说不出来,压CPU座子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可以用内存打值卡打下数据线,地址线的对地值,当然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直接上BGA加焊。加焊完了不行再打值也可以,哈哈。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还有问下你这诊断卡好不好用,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可以用内存打值卡打下数据线,地址线的对地值,当然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直接上BGA加焊。加 ...

AD线打阻值,上机后测电压。我就碰到过970主板A 通道有根AD线到cpu断了,结果内存只好放在B通道,可以触发亮机,但卡在启动界面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