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换硬盘m4脚掉点了,是到cpu ap13脚的。不知道怎么补

楼主(2017-11-10):
苹果6换硬盘m4脚掉点了,是到cpu ap13脚的。不知道怎么补,能不能直接在硬盘m4脚直接挖啊,不知道是哪根线,有那位知道的说哈也,谢了哦

网友:
找个料板  把M4 脚挖下看看线路咋走的

网友:
就是没有料板了哦,拆cpu风险太大了

网友:
不好整,拆u吧。。我换5s硬盘时候干过这。。。

网友:
还是拆u吧,你这样挖很可能把其它线搞断,最好有料板先参考挖。

网友:
已经把下面的线挖断了,老火了,不知道补的起不啊

网友:
要                        搞 CPU了a

网友:
搬板,CPU到硬盘飞线不好搞。。。。。。。。。。。

网友:
已经挖断的话那就搬板子吧

网友:
挖断的路过。一断线了真的不好搞

网友:
挖CPU  基地有视频

网友(2018-01-06):
小心的往下挖挖,应该能挖到那根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好厉害的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起来,以后留着备用

网友:
应该能找到跟,用洗板水好好处理一下,可以飞线的 我飞过。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起来,以后留着备用来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用显微镜看着线路追逐挖,补好点先

网友:
感觉这种情况还是搬板比较好,硬盘这个线不是很好挖

网友:
还是挖吧 拆U有风险 边上都是地线 给挖了没事的 补好线了用绿油固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