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手机实地学习之焊接A8 CPU

楼主(2017-11-10):
  本人是9月份手机实地维修学员,经过一期的学习,学习了小元器件电容电阻、连接座、不带胶芯片以及带胶芯片的焊接,依照张老师教的焊接方法和技巧,通过实践练习,终于都一一考核通过。
  转眼就进入二期学习的阶段,依照老师要求,A8 CPU必须考核通过才能毕业。经过一星期的紧张练习(上午理论下午练习),将学校发的5片练手板和华强淘的拆件板全部练习完毕,感觉自己手感还行,就拿着可以正常显示的ID板在徐老师处登记串号,正式进入考试ing,首先来张拆机和干CPU所需要的治具。

旋转风枪风速3档温度320℃拆下CPU屏蔽罩,用刮刀刮边胶,风枪220℃边吹边剔边胶,将小元器件和CPU分离开。

然后用软刀找到好下刀的位置,温度315℃撬下CPU,低温锡中和焊盘,主板焊盘用刮胶刀刮胶,处理的时候速度要快,处理完后对照点位图检查焊盘,发现除AK1 PP1V8供电掉点,其他都是空点和接地脚,在显微镜下找到附近的相同的PP1V8位置飞线,飞线OK后涂绿油固化灯固化。

同时CPU也需要低温锡中和焊盘,刮胶。接着分离中层,处理中层刮胶灌锡浆,此步骤必须在显微镜下完成,接着CPU植锡,对好位置焊接下层,打值CPU旁边的电感值都正常,接电流表电流0-80-0mA循环跳变,说明下层焊接正常。

最后上层刮胶植锡,涂焊油对位后焊接好上层,打对地值正常,上电流表电流一路上去,接测试屏显示正常。

最后亮相下学校新换的高频迅维2000A烙铁,想学习维修提升自己来迅维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666  学到了这么吊吗 大神教教我

网友:
学习挺认真的,又一个大神来了,大神带带我。。

网友:
大神诞生了  牛B啊 顶你个肺!!!

网友A:
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又一大神产生了,膜拜中。迅维就是大神生产机。实地学习真的不错。

网友:
迅维现在有苹果手机CPU焊接拉,这个是不错,一直维修都说换CPU是个死角。

网友:
写的很详细,手工也是了得一遍就成功厉害

网友:
其实那个焊盘是不需要补点的,旁边就有,掉一个没事的

网友:
牛逼啊,实地真的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网友B:
楼主,你买的那个值锡太台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那个值锡太台好用不

用着不错,最主要的是你的CPU不要弯曲很严重,一下就植锡上去了

网友C:
中层 蜂窝 老被烙铁烫坏    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层 蜂窝 老被烙铁烫坏    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先要加低温锡,拖得时候速度要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要加低温锡,拖得时候速度要快。

锡浆还是锡丝    用的迅维2000烙铁??         烙铁开多少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浆还是锡丝    用的迅维2000烙铁??         烙铁开多少度啊???

是低温锡浆,新换的高频烙铁,烙铁开300℃拖锡。

网友E:
迅维真牲口啊 我刚回来换烙铁了 什么意思嘛

网友:
A8好难搞啊 个人感觉

网友:
培养人才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真牲口啊 我刚回来换烙铁了 什么意思嘛

                   原来是什么烙铁

网友:
315 度,撬cpu风速多少,,,什么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的好榜样!

2000A对外出货吗

网友A:
出的。联系深圳淘宝店。360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出的。联系深圳淘宝店。360元

风枪有么   有标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枪有么   有标致的

问下店里哦

网友F:
苹果手机第3版的书籍还收留有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手机第3版的书籍还收留有多的么?

没有。网上应该有电子版吧~~每月看看修行也不错呀

网友:
能做到 CPU 真的很厲害

小弟目前也是在學CPU

网友: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

网友(2017-12-13):
谢谢楼主的奉献~~新手学习了~~~~~~~

网友:
迅维现在有苹果手机CPU焊接拉,这个是不错,一直维修都说换CPU是个死角

网友:
又一大神产生了,膜拜中。迅维就是大神生产机。实地学习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