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联想 ideapad710s 掉件维修

楼主(2017-11-10):
机器型号:Lenovo 联想 ideapad710s
故障:加电不亮
版号:15238-1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难得有兴致发帖。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早上拿到一台机器,Lenovo 联想 ideapad710s ,还没过保。同行客户说换个键盘后不亮机了。
拆机,观察主板,基本完好。上可调电源,电流大概0.15A左右不动了。心想供电问题,这玩意好修。来迅维找图纸,居然没有。没关系,根据芯片型号修。
在一看板子,瞬间懵逼,好多电源管理芯片上只有丝印,没有型号,坑爹!
静下心来,先测一下供电看。3v,5v,开机之后才出来,正常。还有两个电感1.0几v左右,也正常9(没图纸,不知道什么供电)。
接下来测内存颗粒边上的电感,0.4v,明显不正常。再一看芯片,上面只有几个数字,就是传说中丝印。既然没有型号,那就只能瞎猫碰死耗子了。
先测一圈边上的电容,基本都没什么电压。有一个2.2的电阻,直觉告诉我这上面肯定会有电压,但是实测0.19V左右,应该不正常。但是没有图纸,明知道不正常也没法搞。
唉,只能先放着。在观察主板,这次把背面纸撕了,终于发现了一点点不正常,有个小电阻一边有点黑。再一看,这个电阻就在内存供电背面。一怔激动,把这个电阻拿下,一端都已经发黑了,连阻值都测不出来。直接换个8.2K的电阻,上电,电流还是一样,卡在0.15A.
在仔细观察,发现这个电阻边上有个空焊盘,焊盘都掉了,掉的很干净,不仔细根本看不出看。因为不知道阻值,没敢乱搞,先装个8.2k的上去试试。
换上,电流有变化,本来卡0.15A,现在卡0.05A.再测,芯片边上的2.2电阻终于有电压了,3.9v。在测加上去的8.2K电阻,一端5v,一端4.1v。
直接换个0欧电阻上去,电流刷刷刷上去了

装起来,果断亮机。另外附上主板图片

附上亮机图

最后,维修容易,码字不易,求加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眼明心细哦,我以前就是没注意,搞好久搞不出来,唉。。。 佩服楼主一个。

网友(2018-11-16):
维修就是要,眼明心细  手脚快

网友(2019-04-20):
我以前就是没注意,搞好久搞不出来,唉。。

网友:
这个本 修过两个,都是板层烧坏[19v接口那边的管子]。没有图纸修起来很费劲,不过都修好了,

网友:
谢谢老铁,我的进水了也是那个位置,它应该是焊盘直连了,但腐蚀把焊点腐蚀掉了,我还以为是不连的呢。老铁给力

网友(2021-09-29):
我也修到过这个位置  妈的  不会吧  进水都进一个位置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都让你发现了   细心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