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861DW和1300A的请进

楼主(2017-11-11):
以前一直用气泵的风枪 最近买了一个无刷的快克1300A 虽然风量很大 但是声音也很大 而且在低风低转速的时候 还有些杂音 高转速就不会有 跟飞机起飞了是的那种声音 请问各位大神 这正常么

网友:
没人帮我解答一下嘛 第一次用这种风枪

网友A:
这种热风台我没有用过。但是我用的是快克855pg,应该是不正常的无刷风泵有问题。

网友B:
我双十一入手了861dw的  还没收到呢!

网友C:
有那么大的噪音应该是不正常的,无刷电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热风台我没有用过。但是我用的是快克855pg,应该是不正常的无刷风泵有问题。

奇怪 难道是我这个风力太大了?最大的时候 跟飞机起飞一样 但是没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双十一入手了861dw的  还没收到呢!

等收到了 放个视频看看声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大的噪音应该是不正常的,无刷电机有问题

我觉得也不对劲 开最大的时候 跟飞机起飞那种声音差不多

网友D:
861开始时候也觉得大风声音大,习惯后感觉很正常,休眠时候最大风降温声音大点,正常用我一般都不超过30,快克大功率的风枪就是温度来的快去的也快很爽,1300。856应该更生猛

网友:
引用 网友D:
861开始时候也觉得大风声音大,习惯后感觉很正常,休眠时候最大风降温声音大点,正常用我一般都不超过30, ...

好吧 多谢 那应该是正常了 我这休眠降温的时候 直接70 飞机都起飞了

网友E:
双十一入手了个1300A,4天前就到货了,还没有用,这机商家说是全新的,我看手柄风嘴那里有点黑,不知新机是不是就这种,还有全新的只有泡沫,怎么机器没有塑料袋包装呢?只有使用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十一入手了个1300A,4天前就到货了,还没有用,这机商家说是全新的,我看手柄风嘴那里有点黑,不知新机是 ...

我的也没有 你说的这些都正常 主要是看看声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十一入手了个1300A,4天前就到货了,还没有用,这机商家说是全新的,我看手柄风嘴那里有点黑,不知新机是 ...

用一下看看声音正常不 记得会我啊

网友:
用了,拿起手柄声音还正常,放下到固定支架时声音突然大了很多,是象飞机螺旋桨起飞的声音,估计是工厂设计了快速降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