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D-I5 D1开机掉电(疑似通病)

楼主(2017-11-11):
机器:神州K650D-I5 D1
故障:开机正常显示,能进系统2-3分钟左右,突然风扇狂转,开机键边上的3个指示灯闪烁,喇叭发出滴滴的声音,经过7-8声后自动关机。(疑似通病)
维修过程:收到用户送修的机器,大概检修一下各路电压电压均正常,因为机器能正常开机,也能正常进系统。所以就不考虑供电问题,回想以前维修的经验,
         比如DELL,联想的机器,修过相关问题,均为显卡故障,一看显卡是GTX850,咨询一下芯片的价格也挺贵的,给用户报价格200多,用户觉得价格高
不修拿走,我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了,谁知道,用户过了机天用户又将机器送回,要维修。
此时心里已经在想到底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于是打开论坛,在上面寻找相关故障,找来找去并没找到和我这故障一模一样的,只有和我这个相似的故障
(开机断电,不开机的问题)上面描述的是更换PQ58和PQ23,便在主板上找到相关的6脚双N管,更换后,装机测试,故障依旧,便在去找相关资料,
大伙都在说神州这款机器的这个6脚双N管质量不行,但没有详细的维修好的案例,于是就在板子上找,这个6脚的N管。一找,还真不少,正面至少就有7-8,
还有没找到的。接着就开工了,找最近的PQ93.PQ16更换掉,再装机测试,故障还是没解决。沉思了一会,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出现在显卡上,就将目光转移到显卡
周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6脚双N管,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有个Q5的6脚双N管,和之前更换的PQ是一个型号的芯片,二话不说就将它干掉,
现在正面的这个6脚双N管,已经被我更换了将近一半,再装机测试5分钟,哎,好像不出问题了,再将机器上盖和键盘装好,找了个硬盘安装好系统,故障没了
解决了,看来这个6脚双N管的问题不单单局限这两个PQ58PQ23,可能还需要细心去分析啊!发帖修机器不易,望对大伙有帮助的加点分支持一下呗。小弟谢谢了。

网友:
再发上换下的双N管和亮机图,希望对大货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一个没搞定交换主板298,回来CPU也是坏的,头大

网友:
前两天也修到一台直接把六角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之前也有个一样的机器主板,显卡短路了,就拿去交换了,那个是炫龙,交换过来的主板显卡驱动打不上,后来又换了一片,这个主板真心不好。

网友:
不错,之前有遇到一台以为显卡问题,价格略贵没解决,今天算大开眼界了,楼主不易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不是怎么懂心太累

网友A:
我去得换这么多。。。。这通病也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得换这么多。。。。这通病也太贵了

因为他们说着个双N管的质量不好,我想肯定不局限论坛上的两个,既然换两个解决不了,就找找还有几个,就一个一个换过去,总有解决的,对不,

网友:
我也刚修一台,型号一样,原来是开机掉电,换PQ23后可以开机,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正常,但一插上适配器就重启,后来就把板上的六脚场管全换后OK.

网友:
这个MOS管是显卡的温控信号吧,以前修到过雷神的也是差不多的问题,换显卡温控的MOS管好的。

网友:
修过很多台了,这种双管是真的比较容易损坏的

网友:
神州的这个小六脚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
学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这个Q5应该跟温控信号有关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没搞定

网友:
学习 收藏  ,目前还没有遇到  。。。。。。。。。。。。。

网友B:
这六角管什么型号的?淘宝里买吗?上次修一台没搞出来,交换了个板子,用了半个月照样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六角管什么型号的?淘宝里买吗?上次修一台没搞出来,交换了个板子,用了半个月照样出问题

从老板子上找,ASUS的板多,仔细找找

网友:
这种蓝天的板子 6角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