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r330 墨水灯常亮 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11):
r330 墨水灯常亮 怎么解决 ,清零了也不管用

网友:
等回复,
343351672@qq.com
各位大侠给个办法

网友:
不是清零没用没有下载到正确的清零软件 我之前就遇到过下了几个软件才找打正确的

网友:
装的连续供墨 还是用墨盒的?这个很关键 讲问题的时候最好完整 不然看到了不好回复

网友:
我是专修打印机这一块的 不行的话 打我电话 具体沟通一下 小问题直接可以教你搞定的 电话:13486345866

网友:
就是清零的问题,找某宝20元清一次包好。只是要自己会弄调试模式

网友:
重新下载个清零软件试试,还不行就淘宝买

网友:
我上次遇到也是在官网下载一个清零软件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