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HD502HJ硬盘固件问题

楼主(2017-11-11):
求高手来帮忙解决问题,没搞过三星的硬盘。手上有两块很新的三星HD502HJ 通电10秒掉电不转,网上看了下是固件坏的通病,扔了怪可惜的,谁有办法,软件和固件帮忙搞定!!在此先感谢了。  固件版本REV.A
F/W:1AJ10001
Model:HD502HJ
HDD P/N:HD502HJ/D

网友:
pc3000直接秒

网友:
就是没得PC3000呀~~除过PC3000这种专业的办法,谁还有简单点的啥方法??

网友:
现在硬盘有问题我都直接丢多,曾经有一个刷固件,刷后就不停的飞速转,转到马达都烧了。。。。
后来才发现固件给人做了手脚,,,,,
晕,想要钱也不能这样啊

网友A:
g表满了须要清除g表 须要指令线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g表满了须要清除g表 须要指令线才能做

TTL指令线我有~关键是没工具软件呀,还有教程?

网友A:
看这个帖子http://bbs.intohard.com/thread-26990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http://bbs.intohard.com/thread-269901-1-1.html

嗯是的·这个帖子是全网唯一的技术贴,可是我没得这网站的帐号和注册邀请码呀~~软件下不了,郁闷了·~

网友:
srt网上可以下载COM接法可以看图

网友A:
终端工具接三星COM接法图

网友:
有没有敲盘声 发过来我可以给你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端工具接三星COM接法图

首先万分感谢~~网上找不到图COM接线图,你这个图看不清楚~~麻烦你直接给我说~RX TX GD都各接硬盘跳线那个针上?··

网友A:
三星COM接法图最右边两个一上一下tx r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COM接法图最右边两个一上一下tx rx

只接TX,RX吗?GND不接吗?硬盘通电很快都不转了,COM线驱动是装好了的。还有Samsung HDD Repair Tool这个软件打开什么都发现不了硬盘哦·没法继续操作哦?可以麻烦加我Q346957045

网友:
在超级终端使用接口比特率57600,可以成功打开串口

网友:
终端报错LED 1A04后复制这段指令到终端eng>LED 1A04
LE
eng>LLED 1A04
SO_1
Shock Sensor Circuit Enabled
Init RPM=0
IS=4
ECLA #36/76
Handoff RPM=623

eng>SPOK

网友:
搞定了!搞定了!搞定了!在次先非常感谢 “dyl2014” 兄弟的指点,有时候成败就在那一点。我结合看了很多帖子,最终搞定了,回想下其实搞定这盘的这毛病步骤也很简单的,就是主要几个细节(COM线接的一定要对,我的硬盘在这里走了很多远路和大家说的接法不一样呀,还有就是超级终端波特率一定要调对,我开始一直是38400不行,最后经dyl2014指点调了57600好了)搞完后再要清下G表。最后说下这个硬盘这种问题,还是因为工厂缺陷列表设置过小的原因,是一种通病缺陷。希望手上有这盘HD502HJ的兄弟能同样借鉴搞定,可以看我发的新帖。经验和需要的软件的帖子

网友:
看到楼主过了10天问题还是解决了,替你高兴。。。

网友(2017-12-25):
受教了,感谢楼主,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2018-03-27):
祝贺楼主,搞定。这是不错的技术贴,可以借鉴。

网友(2018-08-12):
我有2个坏了,你地址多少发快递给你修

网友:
这么快就搞定了 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