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20 硬盘改固态不认

楼主(2017-11-11):
客户拿来一台e520的机器,原来的硬盘位改为固态电脑直接卡在LOGO上,电脑很慢 ,但是有时候从启动菜单里也能看到固态硬盘,进pe后就没有硬盘。。。进bios也检测不到固态硬盘 ,但是换上机械硬盘一点问题都没有!进系统运行都没有问题,把固态硬盘装在别的电脑也没有问题,从官网刷了一个bios也不行,郁闷死了,有大神遇到这个问题吗?硬盘是东芝240的固态硬盘。。。。    更换一个金士顿的也不行,都测试了!!

网友A:
你不如换个牌子试试  有的真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换个牌子试试  有的真不认

换了一个金士顿也不行。。。。。。

网友B:
那你换个别的牌子的硬盘啊  有的硬盘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换个别的牌子的硬盘啊  有的硬盘不兼容

换了一个金士顿的也不行    插上固态硬盘机器很慢 卡在logo那很长时间。。。

网友:
换这种大固态 不好用的真的没见过   M2 接口的肯定有  你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换到 光驱 的位置 看看,小伙子。。。。。要转接卡 不过光驱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