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线子断了 能不能接上

楼主(2017-11-11):
17寸显示器线子断了 能不能接上

   求助中
有人有吗  我买一个也行

网友A:
自己动手焊好就行了 。。。。。。。。。。。。。。。。。。。。。

网友B:
想焊也可以啊  如果不想焊就买咯 TB 一大把 焊的话 5根线 红绿蓝 行场上去就行了

网友C:
这么粗的线随便都能焊好啊

网友D:
无语  楼主 不会的吗  不会的话还是送修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语  楼主 不会的吗  不会的话还是送修去吧

我是搞维修的 啊   没有接过VGA线子 所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粗的线随便都能焊好啊

恩  可以接就行  我回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焊也可以啊  如果不想焊就买咯 TB 一大把 焊的话 5根线 红绿蓝 行场上去就行了

tb 没有  要是有就不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焊好就行了 。。。。。。。。。。。。。。。。。。。。。

恩恩   可以接就行了  没有接过这个vga线子

网友:
好像是刚学的是吗?这样粗的线很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tb 没有  要是有就不费劲了

绝对有的 这个淘宝肯定有 就是关键字的话 输入得输入那种特定的字符 不然你就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