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7-11-11):
故障机型:技嘉H81M-DS2   rev:3.0

故障现象:IO芯片被老鼠撒尿,有腐蚀现象,不触发

解决过程:目测IO进水腐蚀,第一步拆掉IO,处理干净焊盘,重新焊接IO,现象不变。

                 按时序测(1)RTCVDD  (2) DSWVRMEN (3) INTVRMEN  (4) RTCRST (5) SRTCRST,都有3.3V高电平及晶体32.768均正常

                测NQ9稳压得到3.3V的3VDUAL_PCH电压,送到PCH的VCCDSW3_3 ,均正常

                测RTCVDD、3VDUAL_PCH还到IO芯片IT8620,IT8620会发出PCH _DPWROK给PCH说明深度休眠电压正常,PCH收到后会拉高DEPSLP#,正常3.3V

                测DEPSLP#高电位, IT8620 114#发RSMRST#信号3.3V正常

                 按开关,产生触发跳变的信号-PWRBTSW,IT8620芯片的104脚正常接收到高低高电平

                测.IT8620芯片从101脚输出跳变的PWRBTSW信号给PCH,也正常。

                测PCH脚发出高电平的S4_S5#和SLP_S3#信号,送到IT8620发出DDR_EN信号开启内存1.5v供电,同时发出PSON#上电,测到这里发现PSON#未按开关前只有2.5V,触发后低电平,再次触发之前0V,明显异常。正常的时候这个脚位是5VSB上拉提供点位给这个脚直连到电源绿线的。

               测105脚PSON到电源座16脚无穷大。

                到这里直接飞线到电源座16脚故障解决。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技嘉h81 b85 PSON到绿线断线的很多

网友:
好详细,楼主厉害,这好像是最好一步的拉低绿线出问题了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一眼就看出故障,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你一说IO被老鼠撒尿,我就能想象风枪吹IO那股气味。

网友:
不愧是高手,检修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楼主的维修经验很丰富

网友:
看来修板按时序一步步地来,没有修不好的板子,楼主时序掌握得很好啊,羡慕

网友(2018-01-09):
H81就是肯比真的太多,我是真的饭

网友:
H81的供电部分坏得多!!但H81的主板真的不好修!

网友:
学习了!H81的供电部分坏得多!!但H81的主板真的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