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脑975时开时不开卡LOGO花屏

楼主(2017-11-11):
走了不少弯路,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下,苹果975笔记本,故障,时开时不开卡LOGO屏上面一条花,然后死机,没有掉电,风扇还在转。有时又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之后一切正常。第一时间想到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卡重做

网友A:
观察不够仔细 ,。。。。。。。。。。。。。。。。。。。。。

网友B:
这个电容耦合链接的那个信号是什么信号楼主

网友:
看样子,维修还是按照从简入难,有些修好后,回想其实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耦合链接的那个信号是什么信号楼主

是连接显卡转换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不够仔细 ,。。。。。。。。。。。。。。。。。。。。。

是的,外观检查很重要,掉了看不怎么出来,和空点差不多,我是拿料板对比才发现的

网友C:
都这么牛逼的人物,苹果板上的显卡说重做就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这么牛逼的人物,苹果板上的显卡说重做就重做了

还在学习阶段,老板怎么说就怎么干。干不好了再自己摸索

网友:
有装备任性啊,想做bga就做。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
显卡故障的花屏和屏线及接口引起的花屏 现象是有区别的

网友E:
然后,就是换了个显卡?  你这徒弟有点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就是换了个显卡?  你这徒弟有点厉害。

没换,重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故障的花屏和屏线及接口引起的花屏 现象是有区别的

这台机的现象是开有时开机正常,进系统什么都正常,看高清什么都可以。有时开机到LOGO的五分之一的地方就卡死,屏的上方一条花色的彩带横线。

网友:
维修多了,很多时候忽略了维修中最基本的基本

网友F:
路过帮顶 学习了 楼主牛逼 给力给力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分析电容 是怎么掉的喃?  在机器里面一般不会掉件吧,是客户自己摔过嘛?

网友H:
到头了就是掉了一个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到头了就是掉了一个电容????????????????????????????

换了屏线接口,补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分析电容 是怎么掉的喃?  在机器里面一般不会掉件吧,是客户自己摔过嘛?

客户拿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掉了个电阻,应该是摔过,那个掉的电容很难看出来,和空点差不多的,我是看图纸和点位图才确定有这么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帮顶 学习了 楼主牛逼 给力给力

同学,你也不错哦,评论也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了屏线接口,补了个电容就好了。。。。。。。。。。。。

哈哈,看来做什么都得仔细观察呀,不然又走弯路了

网友:
苹果机器确实不好处理太密集了 不知如何下手 新手路过就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分享,做维修的经常就会走弯路,一般要先从简单的入手,慢慢排除

网友:
这机器的显存最爱坏了,论里面最多这样的毛病

网友J:
会不会是换接口弄掉的电容呢,按道理这电容掉了不会显示的吧。会不会就是单纯接口的问题

网友K:
那应该是个耦合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应该是个耦合电容吧

是的,这个电容不能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是换接口弄掉的电容呢,按道理这电容掉了不会显示的吧。会不会就是单纯接口的问题

这是取下接口的时候发现的,也是有这种可能。还是要细心点

网友L:
是不是修好的那一刻真是日了狗了的心情  走了这么多弯路  不过还好修好了  楼主心情肯定不会太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修好的那一刻真是日了狗了的心情  走了这么多弯路  不过还好修好了  楼主心情肯定不会太糟糕

多走弯路,多点经念,。其实也没什么,做这行经念也很重要

网友:
是个偶合电容啊................................

网友:
掉电容的!摔了吗?耦合电容是不能没有的!听到bga就头疼!

网友:
楼主厉害啊,苹果主板显卡显存随便重植

网友:
显卡、显存、接口,只要一步出现失误,最终都会很难过,楼主的焊接植球技术可以了。

网友:
功底可以呀  就是干     不过任何问题 我的思路都是先扫描主板

网友M:
只想问楼主!一般这样的维修报价多少合适?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只想问楼主!一般这样的维修报价多少合适?没有经验??

我们这边报价600。。。。。。。。。。。。。

网友:
已加分。今天我心情也好,一早开工就秒杀了台air不开机的,还有一台asus555 待机0.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