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两年苹果公司全线 Mac 产品都转向 AMD 显卡,弃用 NVIDIA 显卡?

楼主(2017-11-11):
1,为什么 2,单从产品上讲,a卡是否要比n卡好? 3,是否还有再用n卡的可能?
显卡
Mac
苹果

网友A:
iMac 5K用A卡原因很简单。
出iMac 5K的时候,没有合适的N卡能支持5K的。。。
至于新RMBP。。。那就不知道了。。。可能因为便宜,可能因为换口味(对就是换口味)
按照Apple换口味的尿性。。。过几代(可能下一代,也可能再几代),肯定会再用N卡。。。

网友B:
看下Mac系列的历史,基本上是n卡A卡换着用。这次只是刚好到了这时候

网友A:
不能跑CUDA,存心和程序员过不去
1,为什么
为了和程序员过不去
2,单从产品上讲,a卡是否要比n卡好?
不能跑CUDA,好个毛,搞个A卡给程序员装Windows玩游戏吗?玩物以丧我志?
3,是否还有再用n卡的可能?
不用N卡,我再也不买RMBP15了,苹果你看着办吧

网友C:
微软的Xbox One为什么不用英伟达的显卡? - 微软(Microsoft)
猜测有可能苹果也对黄老板高尚的品格深深折服

网友:
我看到的原因之一是因为A卡可以定制,估计是N卡不太好定制。

网友D: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苹果要推OpenCL,与Nvidia冲突。AMD是非常支持OpenCL的,加上给苹果非常优惠的价格,自然就彻底取代N家了。

网友E:
因为老黄要价高,所以厨子就去找农企了。如果将来老黄价格低或者开发出什么大幅领先对手的黑科技,那还是很有可能用N卡的。

网友C:
一般来说这种整机的显卡采购(包括各种品牌机笔记本),只要符合目标性能水平并且性能差别不大,都是哪家成本低就用哪家

网友C:
没人回答是英文NV的Mac驱动问题的吗?

网友:
乔帮主一挂,换了库克来折腾。库克擅长什么?财务数字啊,成本控制啊,渠道扩张啊。老乔要的是最好的产品,库克要的是最赚钱的产品。 N卡贵A卡便宜,但是光从数据上看,差不了太多。乔帮主在世,一定会说我当然要选最NB的才配得上苹果,因为他生产他自己喜欢的产品。而库克这哥们无所谓,他选能让投资人最赚钱的产品。他才不管苹果NB不NB,又不是他亲儿子。

网友F:
2011年帮主在世的macbook pro 就是使用的 AMD 6770m 6750m 显卡 所以这个不是近两年的事 也因此我觉得这个跟 cook 关系也不大~

网友:
Apple 自己写牛逼的驱动,在 Mac OS 平台上的差异非常小,都能够饱满的工作,所以只要 Apple 说可以就可以了,Intel 可以 AMD 可以,Nvidia 也可以~

网友A:
Mac采用的显卡的性能的层次,AMD价格更低,并且不拖什么后腿。

网友:
Ck觉得我用N你们也买,我用农企你们还是会买,而且成本又低了,这不是皆大欢喜?

网友:
选择AMD弃用NV的原因主要还是成本和性价比的要素,库克的性格中商人比重可能会更大,作为商人肯定是要考虑如何控制产品的成本的;而且抛开传统个人电脑显卡方面的话,AMD(ATI)显卡一直在移动设备方案中领先NV的,无论是考虑性价比还是考虑移动设备的整合性需求。。。

网友:
AMD可定制,不光苹果,还有XBOX,PS4都是AMD的,定制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