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 会用示波器 修主板 我对下降沿那个抓波 有点问题

楼主(2017-11-11):
如题 我想请教一下 不知道哪位大神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 培养一下祖国的花朵

网友:
时基,触发电平 设置了,就可以不测了啊

网友A:
按trigger捕获触发下的menu,选择输入源,触发电平,选择下降沿触发,然后点single seq 单次序列捕获,选择捕获前先确保测试点先点上,不同型号示波器和厂家具体方式都不一样,建议查说明书,一般网上都有的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trigger捕获触发下的menu,选择输入源,触发电平,选择下降沿触发,然后点single seq 单次序列捕获,选择 ...

谢谢  自己研究是真的痛苦 好想有个师傅  花钱学又没必要 唉

网友:
有同样的问题,希望可以得到指教

网友:
有人指导是容易些,自己参照说明慢慢研究。

网友:
还没研究到些哦。。。。。。。。

网友:
花钱学没必要的话只有自己慢慢琢磨吧。时间换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