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显卡的老哥救命。

楼主(2017-11-11):
显卡是七彩虹gtx960。客户装机不小心硬盘托架掉上面烧了显存供电的上管。我把上下管都取下打值发现下管D级上管S级(给到显存)000,我就感觉不对。还是换了一套上下管上去试了试。虽然能开机,但是花屏而且显存非常非常烫。问一下修过显卡的老哥显存打值一般是多少。我这种情况是烧了单个颗粒还是全部颗粒。如果是单个颗粒用什么软件能查到

补充:上下管我是别的显卡的核心供电上拆下来的一套。型号不一样的。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导致的花屏

网友:
@轩辕思天 老哥救命。。。

网友:
显存挂了一颗呗,

网友:
总共4个颗粒,全都非常烫。如果挂了一个有什么办法找出来吗

网友A:
你看看显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显存电压。。。。。。。。。。。。。。。。。。。。。。。。。

显存电压,有1.47V..............

网友A:
那你期待gpu没坏吧,gpu4个显存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期待gpu没坏吧,gpu4个显存通道

Gpu应该没坏。摸着不烫,温度正常。现在就是不确定是单个显存坏了还是全部烧坏了

网友B:
总共才4颗,一个一个的拆,拆到显存供电对地阻值不为0就行,一般GDDR5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在30欧姆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共才4颗,一个一个的拆,拆到显存供电对地阻值不为0就行,一般GDDR5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在30欧姆以上。

问一下老哥,一个显存短路会导致4个都非常烫吗

网友:
只能一个个换了。。。。。。。。。。。。。。。。。。。

网友:
这都是不好弄的。。。。。。。。。。。。。。。。。。。。。。。。。。。。

网友D:
喵帕斯也有慌的时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喵帕斯也有慌的时候啊..........

取完4个阻值才恢复正常。好慌,怕买来4个换上gpu又不行

网友:
哎  报价贵一点吧   不然到时候风险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完4个阻值才恢复正常。好慌,怕买来4个换上gpu又不行

这就棘手了,要搞四个又得忙了...........

网友:
四个 都换

网友:
四个都换,好显卡还可以修修

网友C:
淘宝买了4个显存,赌一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了4个显存,赌一把

你赌的是啥?赌四个显存回来GPU没坏? 恐怕你还得赌一条,淘宝的显存颗粒4个都没问题.哈哈

网友:
基本来说   显存都发烫 一般是GPU虚焊或者不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老哥,一个显存短路会导致4个都非常烫吗

会,有些显存本身阻值就很小,当然最好你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赌的是啥?赌四个显存回来GPU没坏? 恐怕你还得赌一条,淘宝的显存颗粒4个都没问题.哈哈

老司机,我宁愿从料卡上拆,也不愿意淘宝买

网友:
期待换上的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我宁愿从料卡上拆,也不愿意淘宝买

看来要翻车。。。没有这种料板

网友:
这明显的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可以期待GPU没有坏

网友:
看情况MOS管烧掉4个显存的可能非常大啊,这中情况应该连同电容一起换点  还有电源IC 也要换  电源IC坏了也会这样的,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借楼问下技术员4g显存只能用1.8g是什么原因,没有花屏,始终过不了1.8这个坎

网友:
测测显存的电压吧

网友:
下管D级上管S级(给到显存)000  有什么问题?应该就是0啊  你换了一对上去了,难道没打值还是0

网友:
每个显存下面都有几个电容的,楼主可以打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只有一个一个拆了看看,直到拆到有阻值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共才4颗,一个一个的拆,拆到显存供电对地阻值不为0就行,一般GDDR5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在30欧姆以上。

别鸟他!这么弱的问题.......烧鸡大法直接一路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