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理论好的进:LED 荧光灯支架电路图

楼主(2017-11-11):
前几天在街上垃圾桶中捡了根荧光灯支架,被别人折断了。我捡支架主要是为了里面的灯珠,以前有个支架里面灯珠坏了2颗,如果是一样的灯珠,可以派上用场。

拆开支架后,发现灯珠是不一样的。拆出来的还有个小电路板,没几个元件,电路板有桥式整流,电容滤波,还有几个大的涤纶电容。看了下还看不懂这个电路图,我说的是关于这几个大电容的电路,上午没事做,遂用软件把电路板的原理图画了出来,如下图

检查发现680K 电阻坏,没发现其它问题。对了,灯条是160颗 LED 灯珠串在一起的(改正:这个支架已经修好了,维修过程中,发现灯条是40颗灯珠一串,有3串  并在一起,一共是120颗,以前说160颗可能是记错了11月16日 11:13)。

我想问下大家,右边那4个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呢?
支架是不值什么钱,不值得修,但现在电视、显示器背光都是灯条,原理是相通的。这个图弄懂了,以后修电视、显示器背光,也是基础

网友:
补充个图片,灯条和电路板

网友A:
这些电容是限制电流以达到降压用的,

网友B:
这个做工很假啊,竟然不用恒流源电路。

网友:
我认为刚通电时,C4和C1最先导通,为后级提供用电,此时C2和C3处于并联储能,与后级开成串联提高耐压,同时充电;电容都充满电后就断开了后级供电;此时,C2和C3为后边提供供电,C4和C1通过电阻形成回路放电,放完电后,现次有电流通过,为后级提供用电。如此反复不断循环。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到位,学习了,jqbf199807是科班出身的吧,我是 一名电子爱好者,不能有你这么深入透彻的理论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是限制电流以达到降压用的,

感谢回答,我以前认为是滤波用的。这个灯管支架已经修好了,电路板现在已经装进支架里了,不然还有测量下,电容前后级的电压、波形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很假啊,竟然不用恒流源电路。

这个只是荧光灯支架,再说现在的市 电电压都很稳的,我感觉这个支架的质量还可以,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C:
根据从电路图上看,这四个电容和电阻都是并在一起的,起限流降压的作用,电阻关灯时起对电容放电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从电路图上看,这四个电容和电阻都是并在一起的,起限流降压的作用,电阻关灯时起对电容放电的作用吧〉

说的很有道理,尤其是电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