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IPAD硬解ID说明 讨论 讨论

楼主(2017-11-11):
有关于IPAD硬解ID说明:朋友给的 没有ipad试验
1,IPAD  1   2   3  4     刷机到最高版本无需要配对。  重点:直接刷机,然后拆硬盘直接改序列号后两位,装上硬盘直接激活OK(32位  11系统以下的固件,因为11开始验证WiFi蓝牙地址)

2,ipad 5/6   只要无ID序列号配WIFl +蓝牙   3码一致即可 ,重点先拆硬盘写入资料后,直接刷机激活OK,(64位  无ID序列号淘宝有卖),

3,ipad5  mini2把序列号写成IPAD4,Wifi和蓝牙地址一起更改,必须是Wifi版,其他型号暂时无解。

4,大家有机器在手的  可以试一试 讨论讨论   好了加加分

网友:
我有台IPAD5 和MINI2 都是3G版的怎么办  无解?

网友:
把那个识别电阻去掉不就可以变成WIFI版吗? 写成IPAD4,Wifi和蓝牙地址一起更改  这样对MINI 2     3G版的有用吗  我没试过 去买个测试架先

网友:
上面的。2。3两种方法已经验证不能激活

网友A:
IPAD5 IPAD6 MINI2 都是要CPU和硬盘一走换成没有ID的才可以。和手机解ID差不多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AD5 IPAD6 MINI2 都是要CPU和硬盘一走换成没有ID的才可以。和手机解ID差不多类似。

可以的 刷iPad4的序列号蓝牙WiFi 然受刷11.2系统, 亲测过ipad6可以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刷iPad4的序列号蓝牙WiFi 然受刷11.2系统, 亲测过ipad6可以解

IPAD5用这个办法可以吗?我这边还有个无法激活的IPAD5尸体躺着

网友C:
11系统要验证ECID;ecid存储在CPU中、你确定2、3方法可以通过?
我错
测试过一台iPad mini 2本来系统是10.3.3、非11系统、改完序列号,用iTunes激活失败、爱思读取序列号已经更改了、但还是链接原来的那个帐户锁

网友:
是刷11。02吗?
我刷的11。1是不能激活的

网友D:
ipad6可以,其他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刷iPad4的序列号蓝牙WiFi 然受刷11.2系统, 亲测过ipad6可以解

ipad6 可以了吗   大家的一起讨论讨论啊      2,3都有测试过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ad6可以,其他不行

怎么操作的具体详细分享一下过程 谢谢

网友:
11系统验证加了一些东西  而且漏洞百出 资料有待验证 而且随机性很大  最起码你说的IPAD5 是行不通的   期待苹果服务器抽风吧  或者改回之前的机制

网友E:
难道说 改成4的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可以 苹果也没有封的那么完美  如果真的可行 希望不要乱传   真的不要乱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难道说 改成4的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可以 苹果也没有封的那么完美  如果真的可行 希望不要乱传   真的不要乱 ...

要保护我们的成果 我手上没有机器没有办法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保护我们的成果 我手上没有机器没有办法测试啊

9.35的不用说 是可行的 亲测的  IPAD5的 目前还不行  你说的用4的 我刚测试了 最起码我这台不行  IPAD6据说可行 同样还是用4的  IPAD5估计是看运气了

网友:
迷你2 我用IPAD4 的序列号 WIFI 蓝牙地址  刷机激活不了   那几个版本都刷了  包括测试版刷机  都不行     只要是CPU 是A7 的都激活不 的             有人说能解  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  有待测试

网友G:
插卡版的IPAD5 能查到WiFi蓝牙地址吗?没有ID锁,但是硬盘拆坏了,读不出信息,知道IMEI码,问了X宝两三家都不理我

网友:
目前只有IPAD6和mini4写iPad4序列号+WiFi+BT可以解  其他64位IPAD5 和mini2 3激活不了

网友:
ipad5  mini2把序列号写成IPAD4,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今天已经验证。MINI2 3。IPAD5 。按上面的方法是无法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卡版的IPAD5 能查到WiFi蓝牙地址吗?没有ID锁,但是硬盘拆坏了,读不出信息,知道IMEI码,问了X宝两三家 ...

既然没有ID锁 那么去拆硬盘是几个意思? 要扩容吗? 既然是扩容那么干嘛不直接记录下来?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卡版的IPAD5 能查到WiFi蓝牙地址吗?没有ID锁,但是硬盘拆坏了,读不出信息,知道IMEI码,问了X宝两三家 ...

IMEI查序列号啊,然后序列号查wifi  这么简单。。。

网友:
今天折腾了一天的MINI2 换mini2的序列号不行,换了ipad4序列号不行,,,
tb有说ipad5和mini234都是看成数,朋友圈也说有的多换几个序列号就好了,有的就不行。。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IPAD5  MINI2无解 #

网友:
用iPad4的序列号+WiFi蓝牙码暂时可以激活iPad6 mini4 iPad7(9.7 12.9).    A7(iPad5 mini2 mini3)的暂时没办法激活

网友:
11系统真的是非常坑

网友:
对了 问下  其它版的IPAD  最高版本没有11 系统  3G 还是WIFI版的还是跟原来一样正常解码?

网友:
以前都可以解  但是现在听说好像激活的时候苹果公司会向CPU额外发送一个校验码  新写进去的串号要和这个校验码匹配才能通过, 所以现在IPAD5以下的解ID真的要凭运气  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搞啦!又断了一条财路

网友:
没有测试架就搞不了,有钱还是买个好啊!

网友:
前几天刚350买了一个MINI2 看来要等了  或者只能拆屏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1系统要验证ECID;ecid存储在CPU中、你确定2、3方法可以通过?
我错
测试过一台iPad mini 2本来系统是10 ...

今天还搞了迷你2   直接改SN激活过去了 10.33的

网友:
mini2 按照你这个办法无法激活,求解

网友:
还是激不活的多啊  大家有好办法继续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今天还搞了迷你2   直接改SN激活过去了 10.33的

mini2      不是没有开放11以下的系统了吗 你怎么刷成功的? 我也有台 赐教

网友:
首先第一条是对的就是现在可以刷11系统以下的机器可以改序列号激活
IPAD5解不了。
IPAD6可以
使用A7CPU的IPAD一律解不了。
使用A8 A9CPU的IPAD可以改三码激活,某宝有卖。
不要相信朋友圈那些SB装B转发的IPAD解锁方法。自己试过的再转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mini2      不是没有开放11以下的系统了吗 你怎么刷成功的? 我也有台 赐教

客户拿来就是10.33系统   改SN装机激活就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户拿来就是10.33系统   改SN装机激活就过去了

硬盘拆下来直接改序列号吗?  我的事4G版的 怎么操作?

原来拿过来肯定不是11系统的 去掉识别电阻后一定要刷机。。 刷机就只能刷11的系统了 就悲剧了

网友:
哎吆吆 我纲要解 ipad2 回来才摸到机器 不知道随便改序列号还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