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GA-H61M-DS2 REV:4.0 不触发。

楼主(2017-11-11):
故障机型:技嘉GA-H61M-DS2 REV:4.0

故障现象:不触发

处理过程:上手目测没有明显故障及腐蚀。

                 想要修复这类故障,我以ITE8620的114脚RSMRST#信号作为分水岭,

                在这块主板测RSMRST#为低电平0V。正常是3.3V高电平。推断是前面的时序出了问题,

                 测CH_DPWROK为0V,正常为3.3V,故障锁定在Q62三端稳压上面,测中间脚输出2.96V,更换之恢复正常为3.34V。故障解决。

网友:
好经验,楼主修板时有图纸吧。感觉华硕的H61主板 坏的比技嘉的多

网友:
技嘉的小管子也很好坏啊,很好的维修经验,下次修到,可以直接参考测这个管子了。

网友:
楼主咋不上个图给标一下,小白很辛苦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一眼就知道故障所在,如果有图纸标示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
这这种技嘉板很多都是小电阻 三极管坏的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学习一下,支持.这里的学问真是大,初来的多多指教

网友:
要是能发个图纸,和拍个图片,就好了。这样发出来,基本上没啥用

网友:
Q62三端稳压管不良,输出只有2.96V,造成DPWROK只有0 V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好厉害这样的学习一下,支持

网友:
收集了,留着以后用收集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学习了…H61 总是修不好。 感觉太难。除了通病

网友:
师傅把问题分析的准确透彻!受教了!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看了,我也好参考参考

网友:
ITE8620的114脚RSMRST#

网友:
不开机,测量开机针脚应该也能发现电压不对吧。。。

网友(2018-01-11):
高手,我看看,学习学习,高手,我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H61的板子到寿命了 出现这些故障避免不了 我这几天都修了两块供电问题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一起加油!小白努力学习中,下次修到,可以直接参考测这个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