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显卡还能坏的。玩游戏就横纹,黑屏,死机。

楼主(2017-11-11):
华硕就是个垃圾。用了他妈刚才4年坏了, 刚好过质保期,我是真是服了, 用了快20年电脑了,第一次碰到显卡还能坏的。玩游戏就横纹,黑屏,死机。

网友:
显卡还真不能只关注牌子。
当时买了快号称菌龟的MSI  7850HAWK  各种花屏不断,售后了好几次。
家里也有快,淘宝工包的卡,用了好几年也一直好好的。
但是相对来说一线品牌,售后应该会好些, 个人见解。

网友:
n卡网速快, a卡音质好。

网友:
显卡有N卡和A卡之分。N卡就是NVIIDA,A卡就是AMD。看你需要的价位是什么段位。
主板里的三大厂商 华硕 技嘉 V星他们做的显卡
都是3年质保 价格最贵 质量也可说是最好的了
这三家 既做N卡也做A卡
只做A卡的有迪兰恒进和蓝宝 质量也是很好
只做N卡的索泰 影驰 映众 质量都不错
七彩虹iGames 系列卡 不错 但是很贵 他的普通卡一般
昂达 盈通 铭瑄之类的 只能说 勉强过得去!

网友:
牌子的话,影驰、耕升、华硕、技嘉、V星、EVGA、七彩虹、索泰等等。他们的最高级别系列分别为:影驰HOF、耕升G魂、华硕ROG、技嘉萤火虫、V星闪电、EVGA KP、七彩虹 九段、索泰PGF,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影驰HOF造型和用料都相当的不错。

网友:
阿苏斯:睾贵!燃烧的钱包爆炸的信仰,无敌的售后,喜欢故弄玄虚,经常能整出些新奇玩意和概念,独家出产地球最强显卡战神和火星系列,独家A卡N卡都做,非独家能突破老黄限制做顶级显卡(现在很少了)。
代表作:骑士系列--现在是中低端系列;ROG Strix系列--就是原来的Strix系列,加个ROG卖信仰,定位中高,各方面可靠;ROG Matrix系列--真正的ROG系列,极限版,价格爆炸;Poseidon系列--风水冷一体的ROG系列;MARS/ARES系列--地表最强,没有之一,限量发售,价格核爆。
------------
大菌龟:标志性的11cm大风扇,瘦机箱的噩梦,从前AN都做现在专注老黄,以前以军规器件作为卖点,故名大菌龟,专注奇葩散热器外观研发100年,GTX460大闸蟹至今历历在目,如今誓死不从三风扇浪潮。高端系列包装盒一律是美军战机。
代表作:HAWK系列--曾经的个人最爱,标志性的F117包装盒,已经消失;Gaming系列--家族化设计,各方面平衡,取代曾经的HAWK;ARMOR系列--网吧专用,强化耐用性;SEAHAWK系列--水冷混合散热版,但不是HAWK一样的超频版,MH60R海鹰直升机包装;Lightning系列--闪电卡,最强N卡(之一),黄黑色散热器,肛铁之心,F35包装,价格上天。
------------
雕牌:一直想弄个大新闻对飚ROG,一直在失败,G1系列没形成信仰,萤火虫不温不火,做工用料优秀,但没法让人记住,现在又整出Auros系列。
代表作:G1系列--中规中矩;萤火虫系列--堆料王。。。。然后就没然后了。
------------
索泰:堆!堆料王,各种堆料,堆的分不清自家型号那个才是最强,堆的自家型号都相似,当年堆出直飙1GHz的最强GTX460,如今三风扇超长设计鼻祖之一,小机箱噩梦。
代表作:反正都很能堆就是了,最强是PGF玩家力量版,一样看上去。。。。怎么你们都长一个样??
------------
EVGA:米国七彩虹或米国华硕,经典煤气灶外形,专注内功修养,很多人口中的神话
代表作:FTW系列--非常优秀的高规格系列,价格比较亲民;Classfield系列--最强N卡(之一),依旧煤气灶;Classfield Kingpin系列--特挑核心,极限超频专用,已经基本脱离量产版的概念。
-------------
凄惨红:国产杀马特代表,杀马特散热器坚定拥护者,曾经的人人喊打,如今声名鹊起,口碑、性价比相当不错。
代表作:iGame系列--涵盖很多版本,其中iGame烈焰战神X是超高性价比的代名词,销量极好;i-Cafe系列--网吧专用,功耗低结实耐操,性价比爆表;九段系列--七彩虹最高级别,买螺丝刀/热管/散热片/彩笔送显卡,丧心病狂的包装盒尺寸,附赠一火车的配件。
--------------
花驰:曾经的通路厂,如今与七彩虹一样的境遇,白色系爱好者的福音,曾独家出产WiDi无线显卡——GTX460 WiDi,话说4系时代真是众厂商百花齐放的年代。
代表作:将系列--骨灰黑将、大将、上将、黑将等等,种类繁多,定位和名称混乱;HOF名人堂系列--标志性的白色PCB,非常另类但好看的色彩搭配,性能优秀,口碑很好
-------------
弯弯龙:丧心病狂的散热器爱好者,四风扇服不服?但是其其他方面真心没有亮点。
代表作:各种冰龙
------------
蓝宝石:钦定最强A卡品牌,全方位无可挑剔
代表作:白金/海外版--主打性价比,缩水版;Vapor-X系列--现在已经绝版,非常优秀的超公版A卡,个人心目中A卡全场最佳;Nitro系列,最近新上,基本取代Vapor-X的定位,但是散热器变丑了;Toxic系列--最强A卡(之一),做工用料设计无可挑剔,频率爆表;Atomic原子系列--存在于传说中的最强A卡;
-----------
迪兰恒进:高性价比A卡专业户
代表作:X-Sries系列--目前主打,标志性的X型散热器,优秀的超公版设计;酷能系列--A卡最强性价比不解释;Devil系列--迪兰最高端系列,堆料王,Devil13 R9 295X2打出了旷古绝今的4*8PIN供电和登峰造极的六风扇。
----------
叉粪叉:当年的老黄钦定亲儿子,一手好牌把自己玩死,如今英雄末日,真心凄凉,当年双卡8800 Ultra 19999元天价至今荡气回肠,数值上迄今为止只有老黄的Titan Z和阿苏斯的ARES3达到,但是别忘了XFX可是在2007年就卖到19999。
代表作:各种狼--中规中矩,现在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亮点了,除了那个X型的包装盒。。。

网友A:
你的华硕4年坏不错了,我的蓝宝石没到3年就坏了,客服态度也很硬反复强调不值得修,语气硬的像是我把他家显卡用坏了似的

网友:
写一点我知道的吧。
华硕:有名头,口碑好,性价比一般。
七彩虹:烈焰战神系列不错。
影驰:名人堂的宣传很到位,限量版很抢手。
耕升:低调,质量杠杠,用料十足散热强。

网友:
A家三个招牌,蓝宝迪兰XFX,具体的,看喜好,其实差不了多少。
N卡的就多了,什么华硕技嘉V星,但都偏贵,个人比较推荐影驰的HOF系列,我自己用过2块,都没毛病,质量妥妥的,外观也不错,用料做工都是高端线。

网友:
Galaxy 影驰这个品牌给我的印象是性能好。影驰的显卡一直坚持玩家路线,特别是名人堂的hof主打超频,实力很强。ta的产品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特色鲜明,厂商的那份热情是值得称赞的。在大陆这个品牌的号召力很强。

网友:
各个牌子的显卡有什么特点,哪些系列好?

求大神举几个比较火的显卡例子。n和a都要,想了解下

网友:
斜瑶,
这是一个超级大坑,估计几万字也说不完,我也没那个水平把问题说清楚,那我就简单说几句,做一些微小的工作吧,
——————
突然发现题主还问了哪个系列好点,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送分的,每个品牌最贵的系列就是最好的!回答完毕。
——————
N卡↓
华硕: “主板三大厂”中显卡售后最好的,但是性价比最低,祖传散热用三年,热管直触真恶心。AN通吃,散热通用。1080ti顶配卡终于不再用热管直触了,这是否意味着,华硕自己也承认热管直触技术是给低端卡用的?
技嘉: 除了售后没有什么黑点,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萤火虫很好看,价格很逆天,技嘉也会玩信仰了?
V星: 售后仅次于华硕,市场活动特别多,不喜欢用三风扇。但是V星价格太高,所以尽管我非常喜欢V星,但是我也不推荐各位买V星。1070 1080开始推广黑龙三风扇卡,性价比竟然比自家老牌红龙还高。
影驰:保修比别人少一年,花屏的恶名还没彻底洗掉,黑将大将骁将型号特别众多还都是坑货,Gamer HOF性价比高。实体店最爱。和七彩虹并列年度最佳显卡品牌。10系卡HOF终于获得3年质保,可喜可贺。
耕升:和影驰是同一个公司的,影驰有的卡耕升都有,只是换个壳子,价格比影驰低。10系耕升卡无论是低端追风还是高端的G魂,都是性价比首选。
七彩虹: 虽然中低端显卡保修跟影驰一样坑爹,但是网卡做的出色,用心洗地摆脱了五虎的恶名,igame系列价廉物美,三年保修,还常常有大幅度折扣。
(除了影驰,七彩虹和铭瑄,本回答里提到的其他N卡都是三年保修。)
EVGA:美国七彩虹,煤气灶造型,价格稍微有点高,性能出色,全球联保,全球,全球,厉害吗?
映众: 散热散热散热散热散热散热,静音+低温,除了散热外不喜欢堆料。
索泰: 和映众是同一家公司。特点是:堆料堆料堆料堆料堆料堆料,超频能力出色。10系之前外观不够杀马特,永远是黑乎乎的。新出的10系PGF,16+2相供电,搭配超级杀马特RGB灯效。
铭瑄/盈通:五虎上将,混的比七彩虹差远了,比昂达双敏要好,双敏好像已经死了吧,不过双敏GT440大狂牛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他们两个走低价战略,各方面缩一缩,努力避开三大厂和老兄弟七彩虹的价位,然而,二线三线的帽子永远也摘不掉了。
其他三线四线:杂牌代工
精影:唯一的十线品牌,论线数是华硕技嘉的十倍,其恐怖实力可见一斑。
你不能黑精影,除非你能造出比精影好的显卡,精影多努力你们看到了吗?核心温度烧到100度还在努力工作。
铭影:用假卡的外壳,和精影一路货色。

A卡↓
华硕:跟上面一样,还是它,还是老样子,还是超强售后,还是直触,价格超级贵~
V星:技嘉不做A卡,V星现在不在中国大陆出A卡。原来的V星A卡保修非常好,结果架不住矿卡的狂轰滥炸,现在好了,V星A卡退出中国大陆。 二系卡的时候,V星卡温度低散热强,售后三年全国联保,大大地良心。不过这都已经成为过去。
经评论区批评更正,技嘉做A卡,在国外发行。
蓝宝石: 自称A卡第一厂家,AMD最忠实的合作伙伴,过去蓝宝石卡总是要比别人贵一点,现在价格性能都和其他品牌差不多,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售后很差,只有两年保修,而且不支持全国联保个人送保,蓝宝石二手卡 = 无保修显卡,各位买蓝宝石显卡的人要注意了。
迪兰: 自称和蓝宝石一样强的A卡第一厂家,AMD最忠实的合作伙伴,完美复制了蓝宝石两年质保和不支持全国联保的坑爹售后政策,迪兰二手卡也 = 无保修显卡。 此外,迪兰独创的散热技术,能够让显卡持续提供超大热量,满足用户的供暖需求。
老师问:显卡由哪几个部分构成?    小驰说:“PCB板+核心+散热+广告"小众说:“PCB板+核心+散热+散热”小硕说:“PCB板+核心+散热+信仰” 小兰说:“PBC板 + 核心”

XFX:中规中矩,价格亲民,外形丑陋,依然是煤气灶。 A卡近几年被N卡打压的很厉害,XFX却有点崛起的感觉。XFX的卡并算很好,散热一般般,性能一般般,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性价比。6G的280X是坑货~!
镭风,七彩虹的儿子。曾经是A卡性价比最高的品牌,我心中唯一的神级品牌。散热用料逆天,价格非常低,唯一的缺点是两年保,但是可以全国联保。699元的7850毒蜥 ,899元的270X毒蜥。特别是270X毒蜥,三槽显卡,吹一万次都不嫌多,一块默电直接改频率能跑12W鲁大师的显卡!而且即使频率超到这么高,只需要40%的风扇转速就能把温度控制在70度以下,神!神!神!   然而镭风三系卡的价格高的逆天,不值得买,良心早已不在。。。。。
HIS:国服已死。矿卡真厉害。
其他二三线不提了。收工。

————————————————————————
2015年暑假,风暴英雄有英伟达显卡送皮肤的活动,那我作为风暴爱好者,肯定想要皮肤,但是我又没有买那么多显卡,肿么办呢?那就假装我已经买了英伟达显卡吧!
打电话给华硕,你好,我买了一块华硕显卡,我在网上看到英伟达显卡送皮肤的活动,但是我买的显卡盒子里并没有任何兑换卡啊!
您好,叶先生(我之前打过华硕电话,华硕现在竟然还知道我的名字,666),你的要求我已经了解,但是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 总之就是用一种非常友好和谐的态度告诉你,我们没有兑换码,有也不给你。
打给技嘉
对方(冷冰冰地):不知道哦,你去联系经销商。什么? 你是网购的?你去联系卖家。 什么?你说卖家让你来找我们,那没有,我不知道。
映众
(十分热情):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了知道了,这个东西我没有,我现在给你去找找看,放心放心,我知道你是我们映众的忠实用户,我一定会努力帮你的。
一个小时候,短信给我发了几个兑换码。当然,没有一个是能用的!!!! 看格式,这个根本不是皮肤兑换码!!! 后来别人告诉我映众发的是2014年的游戏内测激活码。。。。。。
七彩虹:
(懒洋洋地):你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问公众号要激活码。
公众号果然给力,二话不说就给我发了三个码,格式是对了,但是显示已被使用,再去找公众号,就直接不理我了。
影驰:
(不耐烦地):没有
索泰:
电话打不通。。。。。。
V星:
你去找我们的市场部,电话 **********
市场部一个声音非常甜美的姑娘接的电话,后来知道她就是maomao,V星gaming贴吧里的人肯定都知道她。maomao让我发邮件给她,然后,给了我好多兑换码,说是让我朋友们也一起爽一爽,不够尽管说兑换码有的是,我简直受宠若惊!
其他杂牌:
算了,不用打了,肯定没戏。
——————
其实那个暑假我只买了四块NV显卡, 七彩虹烈焰X 960,烈焰U 960,映众超级冰龙970,影驰gamer960,我并没有买V星显卡,一下子拿了V星好多兑换码,突然觉得有种罪恶感。最后我含泪把兑换码和贴吧吧友分享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华硕4年坏不错了,我的蓝宝石没到3年就坏了,客服态度也很硬反复强调不值得修,语气硬的像是我把他家显 ...

明显是你用坏的

网友:
4年,刚好过保一年,这个点有点正

网友:
显卡坏的多了去了,主要是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