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3.3V待机偏低

楼主(2017-11-11):
   整机拿来通电0.20  短路  烧了EC   跟 3。3V PU401管子 订了全新芯片 EC原板剪下来的 现在就是3.3V电压只有2.66V偏低  5V正常  供电点电压也正常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啦!现在的待机是0.07  麻烦各位给我分析下咯 。

联想G50-45 NM-A281图纸.pdf

网友:
嗯  查反馈电路电压正常不  还有电阻阻值  然后芯片本身换了吗

网友:
待机0.07偏高吧

网友:
查下升压电路,高低端门管子有没有问题,再考虑换芯片,还有先断开后级看电压可正常,不要微短把电压拉低了,测阻值看看可正常

网友:
嗯,后级如果能断开排除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待机是0.07   明显太高了。查有短路的吗?

网友:
我感觉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B:
反馈,后级,这个都是需要考虑的,不要轻易搞芯片

网友:
待机0.07有点高了,查一还有没有短路,还有3

网友:
待机0.07有点高了,查一还有没有短路,还有3。3V的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0.07有点高了,查一还有没有短路,还有3。3V的反馈电路

测量主板各电感阻值正常 拿去给同行分析了问题 他说EC问题 EC我是从深圳小郭本本那里原装剪下来的原装芯片额 之前没有定芯片回来之前也是从联想主板拆了一片 也是3.3V待机偏低 以为芯片有数据 所以才另外发货的  现在准备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后级,这个都是需要考虑的,不要轻易搞芯片

不是说我轻易搞芯片呀!本身EC短路 不取下来 怎么排除短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是0.07   明显太高了。查有短路的吗?

是的  太高了  现在给同行分析了下 也说搞不定  说有可能还是EC问题 。

网友:
这中 问题不好修啊   现在ec 都带程序